[蓝牙芯片]
蓝牙芯片与别家产品连接可以吗?

楼主(2022-12-01):
別家成熟产品用手机蓝牙App与蓝牙设备连接读取数据,我想用蓝牙Mcu代替他的手机App,读取该设备的数据,可行吗?难度大吗?请前辈指教。

网友A(点评):
一般来说,如果这个蓝牙设备可以用一些常见的低功耗蓝牙软件连接,那么使用蓝牙芯片做主机也是可以连接这个蓝牙设备的。

网友B:
可以的,只要蓝牙版本匹配就行。

楼主:
会不会有加密通讯或内部控制命令,即使配对上了也读不出数据?

网友C:
楼主可以先动手试试,哈哈

网友D:
我试过链接富芮坤的,没问题,但MTU要改一下,还有设备发数据不用过于频繁,不然会断连

网友E(2023-01-04):
你可以动手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F:
就是你想当个从机是么?然后获取想要被连接蓝牙的信息是吧?

网友G:
我觉得是可行的,这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H:
就是数据通信嘛,但是里面应该有协议的吧

网友I:
你是想做个蓝牙的抓包工具?

网友J:
应该是没问题,通过获取蓝牙数据,到时候自己再解密呗

网友K:
没这么弄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L:
这个建议楼主还是咨询一下沁恒的技术支持吧,详细聊聊,这样能好些

网友M:
是可以的,就抓包就行嘛

网友N:
你要知道协议就行,无非是从手机变成了MCU而已

网友O(2023-02-23):
可行性是有的,但是难度可不好评估,看要连接蓝牙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