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0 GPIO AF配置问题

楼主(2022-12-01):
我有个硬件 用PA8作为 TIMER0_CH0使用,那么软件为什么没有AF0\AF2\AF2之类的配置?

就一个 GPIO_MODE_AF_PP就行了吗?这是怎么确定我用的AF几呢?TIMER0_CH0一直没信号

网友A:
F30x的GPIO没有AF编号,你要用作TIMER的输入就配置成IN FLOATING,用作输出就配置成AF_PP

楼主:
同样的代码,我用PB9 TIMER3_CH3是正常的,PA8作为 TIMER0_CH0就不行

网友B:
楼主还是看一下帮助文档吧,一般都会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