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CBL7烧录完程序后,第二次就烧不上了,烧写器读不到芯片怎么回事?

楼主:
N32L406CBL7烧录完程序后,第二次就烧不上了,烧写器读不到芯片怎么回事?我查了下我的代码,没有用到烧写的IO口,其他的地方也都没啥问题,之前问过技术支持,说flash被锁了,然后我想试着用国民的解锁工具,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JLINK烧写器,stm32的可以连上

网友A(2022-12-02):
可能是芯片进入低功耗了,把boot脚拉高按复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进入低功耗了,把boot脚拉高按复位下载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芯片进入低功耗了,把boot脚拉高按复位下载

不行  还是下不进去

网友B(2023-01-29):
引用 楼主:
不行  还是下不进去
如果是Flash被锁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1、先看下是不是硬件有什么信号导致芯片一直在复位

2、改变芯片的启动方式,一般都是flash,改成RAM启动,下载成功,然后切换到Flash启动,在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2023-03-11):
芯片的reset脚接到 Jlink 的 SWD 的RS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