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

楼主(2022-12-01):
最近在学习FreeRTOS(stm32下),虽然好像知道了队列和信号量是用来做任务之间的通信的,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

网友A:
好像用rtos的队列和信号量要实现的功能

楼主:
我定义一个全局变量或者说队列不是都可以实现吗,那为什么还要用他呢

网友B:
难道说这只是为了省内存嘛?

楼主:
在实时操作系统下,所谓的状态机是不是就不那么必要了。

网友C:
用了RTOS,状态机就没必要用了

网友D:
没有用状态机的必要了

网友E:
我最近再学习rt thread

网友F:
你理解了系统的机制和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G:
主要是并发处理

网友B:
全局变量可以用,全局变量多起来有得受了。

网友H:
信号量可以节约进程对cpu的开销,当cpu时间非常紧张时,你才能体会到这些

网友I(2024-11-08):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J: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K: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L: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M: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N: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O: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P: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