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22-12-01):
void main (void)
{
  EA=1;
   EX0=1; //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0xff;
  TL0=0xf6;
  TR0=1;
  ET0=1;//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while(1);
}

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static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外部中断函数 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
{红外要红解码的内容,因较长未列出}

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

网友A:
不可能吧,外部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优先级啊

网友B:
51的
好像程序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开了外部中断0不能进定时器

网友D:
或者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

网友E:
你开了T0中断,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另外T0中断太快

网友F:
这个检查下你的中断优先级别的设定的吧

网友G:
不能进中断是不满足中断条件

网友H:
那就检查下看外部中断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I(2023-02-20):
检查你的定时器中断,有可能是你定时器中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