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界面显示的内容通过点阵的热敏打印机打印

楼主(2022-12-01):
之前没用过热敏打印,还请大家帮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A:
是用stm32控制热敏打印的话,可以买一个支持串口指令的热敏打印机或者模块

网友B:
可以用串口热敏打印机,MCU通过串口与其通信。

网友C:
说明书会告诉你怎么用串口指令吧你想要打印的东西格式化输出。

楼主:
目前在网上看到,是把需要打印的界面以图片形式处理成相应数据然后给打印机,但是卡在怎么用程序将当前界面当图片处理了

网友D:
当前界面就是显存里的数据啊。

楼主:
打出来的都是乱码

网友E:
图像需要转成数据,看你怎么转换了。

楼主:
恩,自己已经解决了,后面想了下,其实只要挨个读取屏幕像素点就好了

网友F:
是通过点阵还是通过Printf函数?

楼主:
用GUI直接获取像素点就好

网友G:
lz现在我也想弄个热敏打印机,lz能说说买的谁家的打印机

楼主:
打印头是买的REXOD的,其它的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H(2023-02-20):
热敏打印的意思大约是把一个字分成16个信息横竖各4个,激光器横向扫描,有信息的地方开关一次,就出现一个照射黑点,四行照射完成形成一行字迹。竖向的运行是打印纸前进,横向是打印头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