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想让我花钱修热水器,门都没有

楼主(2022-12-02):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想让我花钱修热水器,门都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发现家里的热水器不加热了,现象是电源指示灯都亮,上电时继电器也响,设定温度也可调,但是温度就是一直不变,合租的同事说,咱自己修不了,要不找个老师傅看看。我是一个学电的,说这话这是瞧不起谁呢?然后跟同事说,跟我两天时间我看看,不行再说。虽然我是学电的,但是没有修过电热水器,但谁不年轻气盛呢?说下了话就要做,然后开始学习电加热器的加热原理。

      学习了之后,发现其电加热器原理很简单,跟以前用的热得快一个原理,就是通过电流流过电阻丝产生热量,通过电阻丝产生的热量加热水使水温升高。他基本有两个功能,也就是保温和加热。其实在电热水器里面有两条电阻丝,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阻都在40欧姆左右有,一开始看视频说很多是电加热丝坏了导致,两根电加热都能正常测量出电阻,那就证明电加热丝没坏,如果这坏了,那指定得找老师傅了,那现在看来还有得救。 保温的时候他是只有一根电加热丝在工作,保温功率为P= U²/R,当加热时,两个电加热丝并联,跟电阻并联一个原理,加热功率为2U²/R,因此可以看出加热的功率比保温高。
      下面开始拆掉它的外壳,一定要记得断电!最好有人陪同,不然跳舞都没伴。
      电加热器一共有两部分组成,一个就是前端的控制部分,另一个是右端的加热部分。

      我们打开右端的加热部分,看着挺复杂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的结构

      这个部分是温控器,是保护电热水器里面没有水防干烧,中间凸起引出的测温线插在加热管附近,如下图所示。

      它和测水温的线放在一起,带圆头的那个就是温控线,圆柱头的那根线就是测加热水温的线。温控器的原理是根据工作环境的温度变化.在开关内部发牛物理形变。不同温控器形变温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125度的,当测得温度小于保护温度时,内部两个铁片接接触在一起,电路导通,如果超过保护温度,那么两个铁片就会发生形变,使两者之间有间距,将电路断开,从而保护热水器。
      这个就是加热部分的控制电路,红色和蓝色是火线,黑色是零线。

      既然是要加热,那么接在热水器上的红线就应该有电压,理论上应该为220V左右,拿来我白**的万用表,黑表笔接黑色,红标笔接红线,然后上电,此时继电器响了一声,显示屏也亮,点击加热,万用表上电压只有几V,那问题不就找到了么,电压都没有加在加热丝上肯定不加热啊,然后我顺着红线找到了他在继电器的连接位置,一开始以为线断了,但是继电器的接触点电压也只有几V,那就奇怪了,明明继电器响了,为啥没有电压呢?
     想了很久,然后考虑到,继电器虽然响了,但有可能用的时间久了,会导致接触不了,那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继电器的原理是通过一个低电压控制高电压,是利用电磁原理控制开关,如下图所示。

      当左边的三极管导通时,右边继电器产生电流,利用电流的磁效应,将开关吸过来,当左边三极管关闭时,开关又恢复到以前的位置,这就是继电器的原理
HYPERLIN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K4y1J7zJ/?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54e85f84246369be8f6b93e83e1f5a4a"

     我们这个继电器的规格如下图所示

      他的低压控制侧控制电压为12V,控制高压为277V 17A,我们的交流电为220V,就是它的接触不良导致没有电压输出,本打算去某宝买一个,可惜我没有钱呐。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直接将火线接在电加热丝上,不经过继电器,不控制它了,骚操作如下图

      直接把这两个头拔下来接在一起,这样上电就能加热了,不过这样确实危险,只有过热保护了,所以等有钱了还是要买个模块换上。
将两根线接在一起之后,上电,在测加热丝电压,已经220V左右,等了大概五分钟,温度已经开始上升了,完美解决。
所以学电还有蛮有好处的,不然这又得好几百大洋进去了,还好没打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等发工资赶快买一个继电器换上,如有错误请大家多多指教。

自己动手,解除故障,让家电继续工作,但是注意安全哦,继电器改换还得换,目前的方法可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A:
9.9包邮买个继电器换上
完美 打10分
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打火氧化了

tyw
@woai32lala :超声波焊接的,只好动刀子开颅,剪开来了,修好后用胶带扎一圈,哈哈
@tyw :撬来没撬开
tyw
把继电器壳撓开,烧毛的触点用小锉刀修平.哈哈,让泥窗也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包邮买个继电器换上
完美 打10分
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打火氧化了

撬来没撬开

tyw
超声波焊接的,只好动刀子开颅,剪开来了,修好后用胶带扎一圈,哈哈

网友B:
这是电 工基础啊。诸水式热水器是最简单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 工基础啊。诸水式热水器是最简单的产品。

第一次接触到,还得继续摸索

网友C:
撬开外壳修一下可以的~~~~   淘宝白**也有的

网友D:
火线直接接发热丝,要是漏水,洗澡的时候直接跳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线直接接发热丝,要是漏水,洗澡的时候直接跳舞。

所以洗澡的时候直接拔下电源

网友E:
很专业,够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