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宏代替中断程序

楼主(2022-12-01):
宏代替中断程序 中断周期会延长?

网友A:
执行周期还是中断响应的周期?

网友B:
执行周期

网友C:
宏里面有多少条指令,就执行多少周期,不会变长

网友D:
程序编译后,会有一个.LST的文件,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中断中的程序是否是比较长,导致多次中断只执行了一次

网友E:
对,仿真时设置一个适当的断点,全带运行后遇到断点程序会停下来,这时用CTRL+T调出TRACE的功能,会列出当前位置之前的8K的运行程序

网友F:
看一下是什么影响了TM0中断的时间

网友F:
是的,每次中断程序运行都跳至主程序的最开始?

网友G:
估计是看门狗复位引起的

网友H:
对,检查一下是否打开了开门狗,并正确喂狗了

网友I:
数据手册,你看看中断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设了看门狗的,但我关了之后再试还是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程序运行中会出现无关字符,使中断周期变长

楼主:
估计是用了大量的宏,而引起的

楼主:
有道理,在没有用宏之前怎么样?

楼主:
没有用宏之前是调试好的,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K:
是不是在跨2K ROM附近使用了一些只能寻址2K范围的指令

网友A:
还有,是不是用INCLUDE指令将程序分成很多版块?

网友J:
宏只是一个替换,和直接写的语句没有两样。

网友L:
INCLUDE指令将程序分成很多版块,用JMP指令跳转到另外版块

网友D:
如果版块的JMP的LINE在要跳转的版块有同样的LIVE时,会转至跳转的版块中的LINE,然后再转至要跳的LABEL,中间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M:
主程序在运行当中如果关掉IE使能位也会导致中断时间产生偏差吧?

网友N:
宏跟时间没有关系  LZ再找找其它问题吧
若要说有关系  可以用带参数的宏来跟函数调用作比较
前者无出入栈操作  所以执行起来效率更高
后者不用展开  所以占用存储空间更小

网友O:
哥们,你没搞懂宏的道理。

网友P:
宏代替不会增加代码的空间,放心吧。

网友Q:
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原因,肯定是你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

网友R:
一样的,编译的时候就转换了。

网友S:
不会啊,宏是在编译的时候,就替换了。

网友T(2023-01-01):
一般来说单片机里边宏的执行是多少个周期啊

网友U:
宏怎么才能代替中断程序呢 我对这个不是很理解

网友V:
楼主是想要把一大段的程序用一个宏来替代吗

网友W:
这个说不好 我觉得得看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X:
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用法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Y:
那这个宏有可能就比较大了 会不会消耗芯片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