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输出PWM波 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
STM32输出PWM波 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2-12-01):
用Tim3输出PWM波。 使用PA6、PA7、PB0、PB1。能够发出占空比不同的方波。

楼主:
代码如下:
void TIM3_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TIM3时钟,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5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更多操作

楼主:
使用其他IO口,比如PA4、PA5或者PB6、PB7,在IO口处检测不到方波.

网友A:
有杂波和程序没啥关系的

网友B:
使用其他定时器,比如Tim2,就检测不到方波。

网友C:
是不是其他IO不能输出方波?

楼主:
int main(void)
{
        u32 i;
        u32 uwErrorIndex=0;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BKPSRAM,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PWR_BackupRegulatorCmd(ENABLE);
        while(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BRR) == RESET);

//         for(i = 0; i < 4096; i+=4)
//         {
//                 *(__IO uint32_t *) (BKPSRAM_BASE+i) = i;
//         }

                for (i=0; i< 4096; i+= 4)
  {
    if ((*(__IO uint32_t *) (BKPSRAM_BASE + i)) != i)
    {
      uwErrorIndex++;

    }

  }

网友D(2024-11-08):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E: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F: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G: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H: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J: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K: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L: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