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三个PWM,相位相差10%

楼主(2022-12-01):
三个PWM,相位相差10%

网友A:
你描述得太粗糙了。 还有,用什么芯片?准备用哪个定时器?

楼主:
问题如下:
       1、3路PWM输出,周期2ms,点空比为50%
       2、相位差200us.

用TIME2如何输出有相位差的波形呢?

网友B:
定时器+IO方式

楼主:
莫非要用定时器+IO方式处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如果用TIM2问题不大,原理一样。

网友C:
定时器频繁进中断

网友B:
如果是STM32的一个定时器的话,大致思路如下:

1路使用常规PWM输出模式产生,
另外2路使用OC 切换模式实现;
3路的初始CCR值拉开相差,第2路、第3路的OC切换输出,采样DMA修改CCR的值。

网友D:
难道擦除的位置不是自己定的吗

网友E:
若果是STM8,一个定时器实现起来有点辛苦,频繁进中断,如果事情不多倒还好。

网友F:
定时器频繁进中断肯定不行了!

楼主:
类似这样的。

刚刚算了一下为36°
管理

网友G:
STM8不熟;
32的话,可以考虑触发的方式;
新型号的STM32这方面就更灵活了;

网友H:
主要是相位的问题!

网友I:
额。。相位能算吗?怎么算,是不是要把频率算出来。arctan?

楼主:
200us点2ms的1/10,所以是36°,我是这么算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使用比较输出模式(占空比刚好是50%)

网友K: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EmulatorTIM/bsp_EmulatorTIM.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_emulator;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EMULATOR_TIMx_Init函数调用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tim->Instance==EMULATOR_TIMx)
  {
    /* 定时器通道功能引脚端口时钟使能 */
    EMULATOR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 定时器通道1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EMULATOR_TIM_CH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EMULATOR_TIM_CH2_PORT, &GPIO_InitStruct);

    /* 定时器通道2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EMULATOR_TIM_CH3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EMULATOR_TIM_CH3_PORT, &GPIO_InitStruct);

    /* 定时器通道2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EMULATOR_TIM_CH4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EMULATOR_TIM_CH4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EMULATOR_TIMx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EMULATOR_TIM_RCC_CLK_ENABLE();

  htimx_emulator.Instance = EMULATOR_TIMx;
  htimx_emulator.Init.Prescaler = EMULATOR_TIM_PRESCALER;
  htimx_emulator.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x_emulator.Init.Period = EMULATOR_TIM_PERIOD;
  htimx_emulato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x_emulator);

  HAL_TIM_OC_Init(&htimx_emulator);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_emulator, &sClockSourceConfig);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1/3;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_emulator,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3/3;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_emulator,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2/3;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_emulator,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HAL_TIM_MspPostInit(&htimx_emulator);

}

/**
  * @brief  Configures a Timer to emulate an encoder sensor outputs in Forward
  *         direction
  * @param  htim :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Emulate_Forward_Direction(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1- Re-Configure the Pulse  ########################################## */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 * 1 )/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 * 3 )/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 * 2 )/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2- Start signals generation ######################################### */
  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2);

  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3);

  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4);
}

/**
  * @brief  Configures a Timer to emulate an encoder sensor outputs in Backward
  *         direction
  * @param  htim :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Emulate_Backward_Direction(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1- Re-Configure the Pulse  ########################################## */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 * 2 )/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 * 3 )/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sConfigOC.Pulse = (EMULATOR_TIM_PERIOD * 1 )/3;
  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2- Start signals generation ######################################### */
  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2);

  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3);

  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4);

}
/******************* END OF FILE****/

网友L:
建议用TI或Mirochip的芯片,它们的PWM有专门的移相控制寄存器

网友M:
用定时器的output compare模式 可以配置成不同相位例如 下图配置是主频78M   利用tim3输出2路相位差180% 占空比50% 的25KHz波形楼主需要3路的话再多开一个channel就好

网友N:
跑系统试试

网友D:
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相位差

网友J:
百分之十差的多了点啊

网友O:
定时器+IO方式处理

网友P:
定时器加io应该可以

网友Q:
定时器+IO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R:
能想到的只有定时器+io的方式

网友S:
擦除位置不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S:
定时器频繁进中断肯定不行了

网友T(2024-05-15):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相位差

网友U(2024-08-31):
在STM32中,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允许我们生成PWM信号

网友U:
要生成不同相位的PWM信号,通常会用到不同的定时器通道,每个通道的PWM信号具有不同的比较值,从而实现所需的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