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名前面加个括号,里面写 bit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12-01):
函数名前面加个括号,里面写 bit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bit)rd_24c01(71);
又如:(uchar)set2_flag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把函数的返回值 的类型强制转换

网友C:
函数返回值为前面那括号中的类型

网友D:
不用括号也行呀

网友D:
那就成了声明了

网友E:
这不就是强制类型转换吗?还有别的吗?

网友F:
这是这个牌子的单片机独有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