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移植到STM32上编译错误

楼主(2022-12-01):
我已添加ucos-ii.h和os_cpu_a.asm,编译时显示如下错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PrioCur (referred from os_cpu_a.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PrioHighRdy (referred from os_cpu_a.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Running (referred from os_cpu_a.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CBCur (referred from os_cpu_a.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CBHighRdy (referred from os_cpu_a.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tExit (referred from os_cpu_c.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IntNesting (referred from os_cpu_c.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imeTick (referred from os_cpu_c.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CPU_SysTickClkFreq (referred from os_cpu_c.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LockNesting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RdyGrp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RdyTbl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CBFreeList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CBList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CBPrioTbl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askCtr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Dummy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MemCopy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ched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trCopy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StrLen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_TCBInit (referred from os_task.o).
uco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OSTime (referred from os_time.o).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好像是说的重定义

网友B:
看看路径添加好了么
该包含的头文件都包含了么

网友C:
在UCOS_ii.h中定义了 OS_EXT  INT8U             OSPrioCur;
在os_cpu_a.asm中定义了 EXTERN  OSPrioCur
这两个文件我都已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D:
编译元件中头文件路径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E:
头文件路径已加,要是头文件没有加入,会提示打不开头文件的呀

网友F:
在哪个文件里添加UCOS_ii.h?

网友G:
一步一步做不会错的

网友H:
后面自己学懂了,再回头来学内核的原理

网友I:
我觉得先回用更重要

网友J:
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K:
文件路径问题

网友L:
哦,谢谢,我查一些资料关于小电容与大电容关系,好像都这样说的

网友M:
你可以把头文件包括进去。

网友N:
未将.c/.h文件添加到代码中。

网友O:
这些代码都没有找打。

网友P:
有可能是库的开发者并没有导出这个方法

网友Q:
个问题的意思是出现未定义的符号

网友R:
未包含含有该类型的.h文件或者在keil中未添加.c或.h文件到工程

网友S(2023-01-12):
当出现没有定义的变量,或无法处理的符号时,就会出Undefined symbol 错误,意思是没有定义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