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003F3P6管装的跟编带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楼主(2022-12-01):
003F3P6管装的跟编带有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网友A:
IC本身没差别,管装的可以先烧录后贴片,编带的就是先贴片后烧录了。

网友B:
只要是正品,通用

网友C:
没啥区别啊,只是包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D:
方便生产而已

网友E:
编带是为了贴片

网友F:
是说芯片购买的时候的包装方式?

网友G:
编带方式都是冷封或者热封,只是管装的跟托盘的上料方式不一样,(联和、共盈)的官网上有这两种机器的详细介绍

网友H:
这个术语好专业

网友I:
上料方式不同的。

网友C:
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包装方式不同而已,具体看自己怎么使用方便,也有些芯片需要特定的包装方式以保护芯片引脚。

网友J:
一样的,看自己怎么使用方便

网友K:
包装不一样

网友L:
这没区别,就跟散装盒装cpu一样

网友M:
只是包装不同吧

网友M:
编带只是为了方便贴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