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CR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12-02):
第一 阶段高温变性 : 即 模板 在 室温经高温加热 至 左 右 , 维持 到几分钟
的 时 间 , 双链被分解成 为两条单链 , 以 便 能 与 引 物结合, 为 下 一阶段反应做准 备 。
第二阶段低温退火 : 即 在 模板 变性成单链后 , 使样 品 温度 下 降至 左 右 , 同
样保持 到 几 分钟 时 间 , 此过程 引 物 与 模板 单链 的 互补 序 列 配对结合 。
第三阶段适温延 伸 : 此阶段再次又将温度升 高至 左 右 , 引 物结合物在聚合酶作
用 下 以 底物 为反应原料 , 序列 位模板 , 按碱基配对与 半保 留 复 制 原 理 , 合成两条
新 的独立 的 双链 。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扩增 过程 , 片段 的 数量将会呈指 数增长 , 在经历过大约 个
循环过程后 , 样 品 数 目 将会被扩増 至数千万倍 , 得到 的 数 目 足 以 在 实验 中 使用 。
从基 因 扩增 的 个反应阶段可知 , 要使扩增过程顺利进行 , 并得到较好 的 扩增 效果 ,
必 须通过温度控制 系 统对各个反应阶段所需温度 能够精确 的提供, 而在控制过程温度变化
速度和 精度直接影响反应效果 。 在整个扩增 过程的 个阶段发生 , 每个阶段的 恒温控制 时
间 需要 左 右 , 加上 升 降温时 间 , 完成 次 的循环理论上 需要几个小 时 。 为 了 提高升 降
温速度 , 降 低反 映时 间 , 要求改进软硬 件两方面 。 同 时要尽量消 除超 调 现象, 以 免影响 样
品 品 质 。
温度控制 系 统是 仪的 重要设计部分之一 , 也 就是说必 须在规定 时 间 内 以 最快 的
速度及 最精 确 的 温度实现快数升将温和 温度保持 。 所 以 每个恒温阶段保持 一 定 时 间 外 , 且
在整个系 统热循环 中 尽量 以 最短 的 时 间 实现 , 以 使 片 断得到 有效扩增 。 在 反
应复制 要求满足 的 前提下 , 本文尽量减化 系 统 , 精简硬件设计 , 增 高控温精度 , 使系 统在
外 界干扰影 响 较大时 也 能够稳定可靠工 作 。 同 时在 软件方面 改进其控制 算法 , 使整个 系 统
达到 所要求 的 性能 。

楼主:
温度传感器选择

网友A:
感觉扩增曲线和回流焊差不多……

网友B(2024-11-08):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C: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D: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E: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F: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G: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H: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