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BLE 中初始化RTC

楼主(2022-12-02):
   你好,在BLE中怎么启用RTC,每一秒中唤醒一次?或者.05秒唤醒一次,来同步刷新显示。

网友A:
          1、N32WB031在使用蓝牙的情况下,蓝牙协议栈会根据广播时间间隔,自动唤醒进行广播,广播时间间隔可以配置为0.5s唤醒一次,可以在唤醒后进行打印显示,在工程中找到下面两个参数配置为0.5广播一次即可:               #define MIN_CONN_INTERVAL                   500   //单位ms
               #define MAX_CONN_INTERVAL                   500
          2、 如果要使用RTC的话,RTC的配置初始化与平常一样,可以参考RTC例程,但是在中断函数需要进行重新注册,注册方式,参考附件的PDF进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32WB031在使用蓝牙的情况下,蓝牙协议栈会根据广播时间间隔,自动唤醒进行广播,广播时间间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在N32WB03x_V1.2.0\6-Software Development Kit\N32WB03x_SDK V1.2.0\projects\n32wb03x_EVAL\peripheral\RTC\RtcAutoWakeUp 里面,有RTC的初始化。
  我不确定的是,下面两个函数是否要使用(已经在app_ble_init() 里面设置了LSE)?
    RTC_CLKSourceConfig(2);
    RTC_PrescalerConfig();

网友B(2023-01-05):
ble还能使用rtc?

网友C:
蓝牙不是单独的处理器吗?

网友D:
这个好像不对的。

网友E:
你意思是需要开启中断发送数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