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 沟道开漏输出 的单片机

楼主(2022-12-02):
有没有支持 P 沟道开漏输出 的单片机

网友A:
这是什么输出方式

网友:
变通一下可以有。
无非就是推挽方式输出高,高阻输入两种状态。

网友B:
在 "push-pull输出高电平" 和 "输入模式" 之间 软件切换就行了,1979年最终版本的8051都有这个功能。
台系的带电机驱动的基本都有基于定时器的PWM外设控制此类IO的功能。

网友C(2024-11-08):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D: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E: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F: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G: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H: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I: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J: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