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SWD引脚被占用

楼主(2022-12-02):
在测试串口重映射的时候,我把PA13、14配置成普通的IO口了,现在无法在KEIL5里烧录,目前通过搜索知道了要拉高BOOT0电平,但是后续应该怎么擦除和烧录能请大佬们跟我说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断开电源与烧录器,把boot0短接到VCC,然后再连接烧录器烧录,后续可以考虑看有没有多余的IO,将其配置为输入口,然后代码增加检测这个IO,为高或低时代码调用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NO_NJTRST, ENABLE),反之调用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DISABLE, ENABLE);这样就可以通过控制这个IO去控制烧录和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