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TVS接地问题

楼主(2022-12-02):
请加一下TVS接地问题,外部是一个RS232接口,两端输入都加了TVS,如下图所示

PCB布局如下如所示,TVS该如何接地
第一种是直接在旁边打一个过孔

第二种是大量铺铜打过孔

第三种是
绕一圈接在接口的GND上。

请问这几种方式那种好?谢谢!

网友A:
粗线、多个过孔、敷铜,一起上

网友B:
sp3232芯片自带8KV ESD保护, 还加 tvs 有必要?

网友C:
第二种稍好,改成扇形接地覆铜比方形好。

另外,信号线不是差分信号没必要并排靠近造型。 走直线,并在信号线中部加上方形覆铜,可以提高抗击静电等级,RS232 信号线串联电阻会影响驱动能力,不如改成微带低通走线。

网友D:
第二种是大量铺铜打过孔

网友E:
接地线要尽量短而粗,布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直接敷铜最好,然后过孔到内电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稍好,改成扇形接地覆铜比方形好。

另外,信号线不是差分信号没必要并排靠近造型。 走直线,并在信 ...

第二种不会对信号线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稍好,改成扇形接地覆铜比方形好。

另外,信号线不是差分信号没必要并排靠近造型。 走直线,并在信 ...

扇形接地敷铜没用过哎,能讲一下么,刚才没搜到

网友C:
把静电看做狄拉克函数脉冲就就好理解。狄拉克函数的谱密度函数是平坦的。tvs实际上对高频部分抑制能力不足。微带可以补充不足,将高频部分以电磁波能量泻放到空气中

网友C:
还有一种改善方法是更换SMB 焊盘封装。

标准焊盘:

修改后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