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这是我抄来的一个可以将mV信号转换成5V的电路,请大侠帮忙解析其原理指教

楼主(2022-12-02):
这是我抄来的一个可以将mV信号转换成5V的电路,由于本人模拟电路基础薄弱,还请大侠帮忙解析其原理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个电路你可能抄错了

从你抄的输入的方式看,处理的是交流的信号,但是你的电路没有直流偏置,也不是双电源供电的

应该没有抄错,已经正在使用,只是不太了解其原理,心里不踏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你可能抄错了

从你抄的输入的方式看,处理的是交流的信号,但是你的电路没有直流偏置,也不是双电 ...

每个人审美观不同。

能用的媳妇管他什么原理

网友C:
输入不一定是持续的交流,也可能是间歇的脉冲。
就是把信号放大了几十倍的电路。

您说的是对的,就是采集间歇脉冲将其放大,请问他们之间的放大关系该如何调节呢

网友D:
用这种形式的电路图分析原理对菜鸟来说就是云山雾绕的

网友C:
楼主还没搞明白么?
就是两级同相放大,除了放大倍数,还需要调节什么呢?

网友E:
连电路图都不会画,没啥可讲的。

网友F:
先不说直流偏置的问题,失真的问题。
两级放大,每级放大6.6666倍,两级一共放大44.444倍,楼主说将mV信号转换成5V的,理解是将几个mV放大到5V,显然,这是不行的。

网友G:
另外LM358品种很杂,能买到稳定工作的不多,不推荐做大高增益放大的测量使用,特别是计量器具,和精度误关,主要是稳定度不行,我们经理过很多“质量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