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make-openocd调试

楼主(2022-12-02):
使用cmake方式构建GD32F407的开发环境,编译已经通过,使用vscode用openocd烧录调试时,会报下面的错误Failed to launch GDB: Error erasing flash with vFlashErase packet (from target-download),请问有谁遇到过? 同样是stm32f407的cmake工程是可以正常调试的

网友A:
咨询一下官方吧,貌似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B(2023-01-01):
CMake是一个跨平台的安装(编译)工具,可以用简单的语句来描述所有平台的安装(编译过程)。

网友C:
cmake能够输出各种各样的makefile或者project文件

网友D:
下载好的两个压缩包解压至你的某个目录中, 并记住它们的位置

网友E:
cmake的安装环境有具体的要求吗 还需要安装其他环境吗

网友F:
cmake是kitware公司以及一些开源开发者在开发几个工具套件(VTK)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衍生品

网友G:
cmake和autotools正是makefile的上层工具,它们的目的正是为了产生可移植的makefile,并简化自己动手写makefile时的巨大工作量

网友H:

参数不对

网友I:
入门用户还是建议使用MDK开发,坑少一些

网友J:
没有用过这种方式,用的IAR加eclip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