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l05s4 TIM3 PWM

楼主(2022-12-02):
请教一下哪位高手有用过STM8S105S4T6的TIM3就是PD0输出PWM的,在下调了半天都调不出来。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24-11-08):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B: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C: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D: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E: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F: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G: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H: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