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非阻塞点灯、定时器1ms周期中断

楼主(2022-12-02):
#申请原创# 本文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的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这种方式不太友好,本文使用非阻塞方式点灯;

普通定时器1ms一次中断,为整个系统应用层提供时钟,

1、定时器16配置为1ms中断一次
#define TIM               (TIM_Type *)TIM16

static uint32_t systemtick=0;

/* Setup the timer. */
void TimInit(void)
{
    RCC_EnableAPB2Periphs(RCC_APB2_PERIPH_TIM16, true);
    RCC_ResetAPB2Periphs(RCC_APB2_PERIPH_TIM16);
    /* Set the counter counting step. */
    TIM_Init_Type tim_init;

    tim_init.ClockFreqHz = 48000000;
//    tim_init.StepFreqHz = 48; /* 1s. */
        tim_init.StepFreqHz = 1000000; /* 1s. */

    tim_init.Period = 1000u - 1u;
    tim_init.EnablePreloadPeriod = true;
    tim_init.PeriodMode = TIM_PeriodMode_Continuous;
    tim_init.CountMode = TIM_CountMode_Increasing;
    TIM_Init(TIM, &tim_init);

    /* Enable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TIM16_IRQn);
    TIM_EnableInterrupts(TIM, TIM_INT_UPDATE_PERIOD, true);

    /* Start the counter. */
    TIM_Start(TIM);
}

/* TIM_BASIC Period timeout ISR. */
void TIM16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flags = TIM_GetInterruptStatus(TIM);
    if ( 0u != (flags & TIM_STATUS_UPDATE_PERIOD ) ) /* Check update status. */
    {
                systemtick++;
    }
    TIM_ClearInterruptStatus(TIM, flags);
}

uint32_t SystemGetTick(void)
{
        return systemtick;
}
2、非阻塞点灯,500ms闪烁一次
void LedInit(void)
{
        RCC_Enable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B, true);
    RCC_Reset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B);

        RCC_Enable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C, true);
    RCC_Reset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C);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

    /* LED0.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9;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 LED1.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0;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 LED2.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11;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 LED3.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0;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Out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
}

void SystemRun(void)
{
        static uint32_t tick=0;
        static uint8_t state=0;

        if(SystemGetTick()-tick>500)
        {
                tick=SystemGetTick();

                if(stat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9, 0u);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0u); /* led on.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1, 0u); /* led on.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0, 0u); /* led on. */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9, 1u); /* led off.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1u);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1, 1u); /* led on.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0, 1u); /* led on. */
                }

                state=!state;
        }
}

网友A:
阻塞方式效率太低

所以用非阻塞的

网友B(2023-01-02):
请问什么是阻塞点灯,什么又是非阻塞点灯呢

网友C: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到阻塞方式的点灯呢

网友D:
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

网友E:
哪种方式能更加节省单片机的资源呢

网友F:
非阻塞点灯很不错 定时器感觉准不准啊

网友G:
定时器能够一次性定时的最长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H:
非阻塞点灯很不错

网友I:
为什么不使用pw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使用pwm呢

pwm你要额外使用一个定时器,而且还只能是特定的引脚

网友J(2023-02-02):
MM32L0136C7P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K:
使用定时器就可以无阻塞点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