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 实时监测环境温度

楼主(2022-12-02):
看了板子的原理图,PB11脚有个4.7K上拉,所以接上一个DS18B20来测量一下环境温度,并显示到SLCD和打印到串口。SLCD分时显示时间,日期和温度值,做到了实时监测。可以时刻关注温度变化了,现在降温了,的确有点冷,实测温度11.31度。
温度:
日期:
时间:
串口打印:
硬件连接:
选择板子MCU的PB11脚,因为DS18B20是开漏输出,所以需要外部有上拉电阻,这个脚有个4.7K,刚好满足需求。

OK.

网友A:
这个MCU带段码驱动接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带段码驱动接口嘛?

带的。详见用户手册介绍。

网友B:
这个怎么精确延时到1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精确延时到1us?

用定时器计时可以实现精确延时,我用的是systick定时器,当然也可以用TIM外设定时器。

网友C:
段位的数码管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段位的数码管好用吗?

原理一样的,应该也能用,我没试过。

网友D:
MM32L0136C7P板子性能可以啊。

网友E(2023-01-02):
ds18B20对使用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我感觉

网友F:
使用iic通讯方式的时候运行起来稳定吗 返回错误代码的概率高不高

网友G:
使用定时器来进行计时的精度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H:
这个环境监测的话 温度的实时性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I:
精度一般家用使用的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再高就不行了

网友J:
一般来说使用哪种定时器定时的精度更高一点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精确延时到1us?

用systick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