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JET51烧录器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2-12-03):
使用ProWriter软件,JET51设备下载器下载hex文件
1,目标芯片需要断电么?目标芯片供电,ProWriter会报错,难道这不能和JLink一样?

网友A:
不用断电啊

楼主:
嗯,是的。需要在ProWriter中设置是外部还是内部供电。
新问题:程序下载后,下载线不拆掉,目标板断电重启,为什么不能启动,需要把TCK这个线断开,目标板才能启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有其他种类的烧录器可以用吗 或者是检查一下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其他种类的烧录器可以用吗 或者是检查一下连线

中颖的芯片貌似只能使用这个烧录器

网友D:
中颖烧录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连接方式啊

网友E:
是不是供电处理那边做的不好 比如电压兼容以及共地

网友F:
在下载程序的过程中 目标芯片是需要供电的 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可以用烧录器上过来的电

网友G:
外部供电和内部供电在硬件连接上的区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