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基于 DSPIC 的双频探鱼仪系统设计

楼主(2022-12-03):
硬件设计包括微控制器电路、电源电路、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发射电路由频率、占空比、持续时间和发射间隔都可调的 PWM 波驱动。接收电路中,DSPIC 芯片的 IO 引脚负责控制模拟开关的开合,使接收电路能够切换至不同的换能器和频率通道。使用了对数放大器作为接收电路的后级放大器件,增加了接收电路的动态接收范围。采用了收发隔离电路,使得超声波换能器可以工作在收发一体的工作方式,有效的节约了电路成本。软件设计主要在 DSPIC 芯片的集成开发环境中实现,使用 C 语言进行开发。其中参数存取程序基于 DSPIC 芯片的 FLASH 自编程,采用了创新的存取方式,大大的延长了 FLASH的使用寿命。算法处理分为两个部分:波形特征值提取,坐标定位。经过算法处理,我们将得到水底深度、鱼的坐标及大小等信息,最后使用通信程序将结果数据以数据帧的形式传送给手持机

网友A:
沙发!期待实战设计应用

楼主:
探鱼仪是声纳技术在海洋渔业上的一种特殊应用。声呐技术是由英国海军刘易斯·尼克
森于 1906 年发明的,距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5]。他发明的第一部声呐采用了被动式结构,
用于对冰山等大型海下物体的检测。主动式声纳探测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广泛应用
于战场,成为探测隐藏在深海中的潜水艇的利器。伴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声纳装置也由
原先的机械式声纳发展为电子式声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脱离战败后的经济困难,需要大力发展海洋渔业,为
此发明了“探测鱼群仪”,即探鱼仪[6]。探鱼仪最开始被应用在围网渔业中,渔民利用其提供
的探测信息,大大提高了渔业捕捞量。海洋渔业从此告别了依靠运气和传统经验的旧时代,
走向了智能化捕捞的新时代。
近年来,国外探鱼仪技术的研究日新月异,市面上不但出现了采用多频多波束探测技术
的多功能探鱼仪,而且装备有最新的面扫描超声波换能器或环形扫描超声波换能器的高科技
探鱼仪也在设计生产之中.

楼主:
以美国蜂鸟公司为例,最早使用的是单波束探测技术,即 Single Beam 技术。该技术采用
单频 200KHz、发射角为 20 度的超声波换能器,向水中发射超声波进行探测。虽然该波束的
发射角较小,探测范围有限,仅为深度的三分之一,但其较高的探测频率将带来很高的水下
分辨率,能够更好的分辨水下的环境。图 1.1 为蜂鸟公司的单波束探鱼仪在探测时的范围图。

网友B:
看起来 这个是高科技产品

楼主:
根据探鱼仪的实际应用环境和性能需求,现对系统提出了如下七项设计指标:
(1)发射功率:发射功率可调,具体表现为发射间隔,发射脉冲数,脉冲的占空比等都
可调。
(2)探测范围:探鱼仪探测角度≥80°,最大探测距离≥50 米。
(3)发射频率:76KHz 和 200KHz 可调。
(4)探测精度:探测精度优于 5 厘米,可分辨大鱼跟鱼群的区别,大鱼和小鱼的区别。
(5)显示需求:需要显示水温,电量剩余,水深,鱼的大小及位置。同一时刻探测显示
的鱼总数大于 10 条。屏幕刷新率大于等于 5Hz,且可调。
(6)系统控制:系统需要设计按键,通过按键可对探鱼仪系统进行控制,从而改变其工
作状态。
(7)通信方式:探鱼仪系统跟手持机之间需要采用无线通信方案,且通信距离要大于 20
米。

楼主:
优劣分析与选择

楼主:
由表 2.2 可知,采用 DSPIC 芯片除了信号处理能力输给 MCU 加 DSP 方案之外,其余各
项都占有绝对优势。由于探鱼仪属于民用产品,对数据刷新率的要求不是很高,按设计要求
只需要大于 5Hz。并且对于接收波形的算法处理也没有用到大规模的高级算法,所以 DSPIC
芯片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满足设计的要求。该方案的选择,不但使得系统的稳定性和抗
干扰性更强,同时降低了开发的难度与时间周期,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硬件成本,这点对于提
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

楼主:
换能器发射功率推导
电路在连接阻抗为 R 的超声波换能器的时候,由于 R 远小于 R4,所以并联后的 RL≈R。
经过变压器阻抗变换,映射到变压器初级一端的等效负载为:

楼主:
发射电路测试
由于发射电路输出的电压幅度较大,我们使用电阻分压法对电压进行衰减。输出电压衰
减50倍后的波形如图3.13所示。当 MOS 管导通和关断的瞬间,变压器初级部分的电感都将产
生自感电动势阻碍外部电压对电流的改变,其值略小于 VCC,电压方向与原方向相反。VCC
实测电压为16.5V,变压器匝数比为30:150,设计的理论输出波形的电压峰峰值为:
16.5*5*2=165V。示波器读出的实际输出波形峰峰值为:6.5格*500mv*50=162.5V,相对误差
约为1.5%。该误差是由变压器变比误差和人为读数误差等造成。

楼主:
接收电路测试
超声波换能器接收到反射信号,经接收电路三级处理之后,原先几个毫伏的微弱接收信
号被放大到适合芯片 AD 的电压范围。电路的实测接收波形如图3.14所示。接收电路最大输
出电压幅度约为2.9 V,略小于 DSPIC 芯片3.3V 的 AD 范围,满足预先的设计要求。

楼主:
系统软件构成
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方式,主要包含参数存取模块、控制模块、算法模块和通信模块,如图 4.1 所示。

楼主:
模块化运行流程
系统软件各模块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按照一定的顺序运行。如图 4.2 所示,系统开机之后,
首先进行的是软硬件的初始化,使软硬件都处于运行就绪状态,该过程包括系统时钟配置,
各外设的初始化配置等。接着系统按照软件模块之间的运行顺序有序运行,直到系统关机。

楼主:
模块化运行的源程序

int main(void)
{
Osc_Init(); //硬件初始化
UART1_Init();
Adc1_Init();
Adc2_Init();
Pwm_Init();
Gpio_Init();
Rtsp_Init();
Get_Config_Num(); //读取参数
While(1)
{
Config_Assign(); //参数赋值
Set_Path(MIDDLE_200K);
delay_ms(10); //等待模拟开关稳定
Pwm_Emit(MIDDLE_200K,Pwm_Count,Duty_Rate);
AD_WAVE(2000,0);
while(AD_Convert_Flag==CONVERTING); //等待采样完毕
Set_Path(MIDDLE_76K);
delay_ms(10);
Pwm_Emit(MIDDLE_76K,Pwm_Count,Duty_Rate);
AD_WAVE(2000,2000);
while(AD_Convert_Flag==CONVERTING);
Set_Path(LEFT_200K);
delay_ms(10);
Pwm_Emit(LEFT_200K,Pwm_Count,Duty_Rate);
AD_WAVE(2000,4000);
while(AD_Convert_Flag==CONVERTING);
Set_Path(RIGHT_200K);
delay_ms(10);
Pwm_Emit(RIGHT_200K,Pwm_Count,Duty_Rate);
AD_WAVE(2000,6000);
while(AD_Convert_Flag==CONVERTING);
Power=AD_POWER(); //采样电源电压
Temperature=AD_TEMP(); //采样温度电压
AD_Range=Algorithm_Middle_200k(BUFFER_A,2000,24); //采样周期24us
Algorithm_Middle_76k(BUFFER_A+2000,AD_Range,24);
Algorithm_Left_200k(BUFFER_A+4000,AD_Range,24);
Algorithm_Right_200k(BUFFER_A+6000,AD_Range,24);
Find_Fish_Group(24); //算出鱼群
Power_State=Algorithm_Power(Power); //算出当前电池电压状态
Real_Temperature=Algorithm_Temperature(Temperature); //算出当前温度
Communication(); //信息通信

}

楼主:
电量采集

探鱼仪系统的电量采集硬件在上一章已经介绍,转化过的电压需要用微控制器的 ADC 外
设采集,然后计算得到所需的电量剩余信息。
DSPIC33F 系列芯片最多可以拥有 32 个 AD 输入通道。具有 2 个 ADC 模块(ADC1 和
ADC2),每个模块各拥有一组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通过改变 ADxCON1(x 为 1 或 2)寄
存器中的 AD12B 位域的值,可以使 ADC 模块的采样精度在 10 位和 12 位之间切换。芯片默
认配置的 10 位采样模式拥有 4 个 AD 通道,而 12 位采样模式只拥有 1 个 AD 通道。
电量采集使用的是 ADC2 模块,为了提高测量的精度,选择 12 位、1 采样保持模式。由
于电量采集跟温度采集共用 ADC2 模块,我们的 ADC2 初始化程序只初始化了一部分的配置,
其余的部分配置将在实际采集的时候再配置,如配置采集输入引脚,这样就能做到同一模块
在两个不同引脚之间切换。电量采集和温度采集共用的 ADC2 初始化程序伪代码如下所示。

void Adc2_Init(void)
{
AD2CON1 寄存器的 FORM 位域赋值为 0,配置数据输出格式为无符号整形。
AD2CON1 寄存器的 SSRC 位域赋值为 7,配置采样时钟源为内部计数器,自动结束采样
并启动转换。
AD2CON1 寄存器的 ASAM 位域赋值为 1,配置为连续转换模式。
AD2CON1 寄存器的 AD12B 位域赋值为 1,使用 12 位转换模式。
AD2CON1 寄存器的 SIMSAM 位域赋值为 0,配置为按顺序依次采样。
AD2CON2 寄存器的 CHPS 位域赋值为 0,选择 CHO 通道。
AD2CON3 寄存器的 ADRC 位域赋值为 0,ADC 时钟由系统时钟提供。
AD2CON3 寄存器的 SAMC 位域赋值为 12,采样时间为 12TAD。
AD2CON3 寄存器的 ADCS 位域赋值为 39,转换时钟 TAD=(1+39)*TCY。
AD2CON2 寄存器的 CH0NA 位域赋值为 0,配置通道 0 的反相输入为 VREF-。
}

楼主:
PWM 发射程序函数声名:void Pwm_Emit(uchar path,uchar pwm_count,uchar duty_rate);
由该声明可知,该函数拥有三个输入参数,即 path、pwm_count、duty_rate。其中 Path 参数
包含换能器方向和发射频率两个信息。当输入为 MIDDLE_200K 的时候,程序就会向中间换
能器发射 200KHz 的 PWM 波。PWM 发射的源程序如下所示:
void Pwm_Emit(uchar path,uchar pwm_count,uchar duty_rate)
{
if(path==MIDDLE_76K||path==LEFT_76K||path==RIGHT_76K)
P1TPER=FCY/76000-1;
else
P1TPER=FCY/200000-1;
if(path==MIDDLE_200K||path==MIDDLE_76K)
{
P1DC1=2*duty_rate*(P1TPER+1)/100;
P1DC2=0;
P1DC3=0;
}
else if(path==LEFT_200K||path==LEFT_76K)
{
P1DC1=0;
P1DC2=2*duty_rate*(P1TPER+1)/100;
P1DC3=0;
}
else if(path==RIGHT_200K||path==RIGHT_76K)
{
P1DC1=0;
P1DC2=0;
P1DC3=2*duty_rate*(P1TPER+1)/100;
}
P1TCONbits.PTOPS = pwm_count-1;
P1TCONbits.PTEN = 1;
}

楼主:
波形特征值提取

超声波回波信号处理的第一步就是波形特征值提取,回波信号如图 4.10 所示

楼主:
坐标定位

楼主:
欢迎探讨

网友A:
感觉像是学生的论文 发射 和 接收信号 不明白是怎么做的 也不知道是如何接收的

网友B:
请问一下 这个算是 超声波 鱼群探测器吗?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C:
不需要相控吗?感觉相控是不是可以改变扫描角度了?

网友D:
请问一下 这个有详细的 全部资料 可以分享吗?我的设计 也有类似的一部分需要指点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做双频探鱼仪呢  这个双频是指的哪两个频率?

网友F:
探鱼仪是利用回声定位原理,用超声波来发现和确定鱼群位置的电子仪器

网友G:
探鱼仪利用声纳原理,声纳信号捕捉到鱼的信息后就会传送到主机,主机根据声纳信号反馈判断生成鱼的图像,是水声学中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一种装置。

网友H:
双频探鱼仪是不是使用的就不是超声了呢  因为超声无从谈起双频啊

网友I:
需要外接DSP的芯片吗?是不是算法比较的复杂啊

网友J:
这种探测仪的计算有成熟的算法支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