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固件无法升级

楼主(2022-12-03):
烧写工具PRO 06固件无法升级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烧了几个?

楼主:
有一个工具无法升级,还有一个不行

网友B:
联络中颖FAE问问

网友C:
这么奇怪

网友D:
嗯,他们很牛的

网友E:
能连上电脑吗

网友F:
能用就好,实在没办法,联系官方进行升级吧,或者寻求远程支持。

网友G:
是不是工具坏了

网友H:
问问原厂看看,是不是不适配了。

网友I:
固件坏了?

网友J:
实在不行就请求原厂支持把

网友K:
都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固件升级呢

网友L:
如果不升级的话 可以正常使用进行烧写吗

网友M:
如果是升级到一半才失败的话 会不会导致无法使用呢

网友N:
固件无法升级的话有相关报错信息吗

网友O:
从新安装一下升级软件  从硬件上来说就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P:
从新下载一下固件 或者咨询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