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代码没有全部跑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2-03):
代码运行起来,没有全部跑完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停止的位置没有加while循环。

网友A:
是不是进入休眠模式了

楼主:
还没进入休眠

楼主:
如果有设置进入休眠的代码,吧进入休眠的代码注释掉看看

网友B:
McU两个中断或多个中断冲突,导致MCU进入异常中断。也未可知。

网友C:
具体点的代码呢

楼主:
中断不是有优先级吗

网友D:
跟踪下呗,看执行到哪里;

网友E:
看下哪个初始化有死循环,应该是在初始化那里停留了。

楼主:
没有仿真

网友F:
不用仿真,dry run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G:
中间加几个Printf就知道程序跑到哪里了,这是没有link的情况下常用的一个手段

网友H:
有没有LED?
或者显示屏这类的,

网友I:
或者对其他电路无关影响的空脚

网友G:
这些都是调试的工具,仔细想想

网友J:
打断点观察!

网友K:
或许已经进入硬件错误的死循环了

网友L:
你到是代码贴上来呀,没有跑完一般是休眠了,跑飞了,你的代码可能是跑飞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你不上代码我们也没法给你判断了

网友M:
跑完主函数就出来了 很正常啊

网友N:
是不是死在哪里了

网友E:
应该的掉到某个while里了,不是你自己定义的那种while,比如硬件错误的while

网友O:
停止也应该有个地方吧

不会是HARDFAULT了吧

网友P:
是不是卡死在哪里了

网友N:
楼主要说说到底停在那里了

网友Q:
肯定死在哪个循环里边了

网友R:
代码没有全部跑完,是什么原因?

网友S:
时间定格了

网友T:
可能是进入硬件错误的死循环了

网友U:
是不是程序里有地方死循环了啊

网友V:
休眠的代码注释掉看看

网友W:
把代码贴上来看看啊

网友X(2024-05-21):
卡死在哪里了,或者逻辑就不对

网友Y:
也许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硬件错误循环

网友Z:
也不知道是否有两个或更多的中断在微控制单元冲突,造成微控制单元进入一个异常中断。

网友AA:
检查代码中的异常处理部分,如try-except块,并查看是否有任何异常被抛出。

网友AB:
如果你的程序消耗了大量的内存、CPU或其他系统资源,操作系统可能会强制终止你的程序。检查你的系统资源使用情况,特别是内存和CPU。

网友AC:
可能是外部中断导致的

网友AD:
检查你的代码逻辑,特别是与程序终止条件相关的部分。

网友AD:
添加日志记录

网友AE:
简化代码

网友AF:
检查外部依赖

网友AG:
没有模拟,干,运行是最好的最好的

网友AH:
主函数在运行后出来。这是正常的

网友AI:
跑飞了吧,调试试试

网友AJ(2024-06-21):
停车也应该有个地方,这不是硬毛病

网友AK:
一定是死在那些循环里了

网友AL:
它应该落入一段时间,而不是一段时间,你定义自己,就像一个硬件错误,而

网友AM:
进入死循环了吧

网友AN:
可能存在代码中的逻辑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正常执行到预期的结束点。在开发过程中,需要仔细检查代码的逻辑流程,确保没有遗漏或错误的控制流程。

网友AO:
这些是调试工具,想想看

网友AP:
是卡住了,还是逻辑错了

网友AQ:
在中间添加一些 printf 以了解程序的运行方向,这是一种常见的方法,不需要链接

网友AR:
这可能是由外部干扰引起的

网友AS:
哪里卡住了吧,可能是中断

网友AD(2024-08-06):
程序可能在某个地方遇到了运行时错误或异常,导致程序崩溃或停止执行。检查代码中是否有未被捕获的异常处理,如使用try-except语句块来捕获和处理可能的异常。

网友AT:
如果程序使用了大量内存或CPU资源,可能会被操作系统终止。检查程序的资源使用情况,看看是否有内存泄漏或过度消耗CPU的情况。

网友AA:
代码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导致程序在未达到预期的执行路径时提前结束。

网友AB:
程序可能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而停止,如用户中断(如Ctrl+C)、系统关机、网络中断等。

网友AC:
更新到最新版本或切换到不同的编译器/解释器。

网友AD:
操作系统版本、依赖库版本不匹配

网友AU:
这些是调试工具,如果你仔细想想,

网友AV:
运行后主函数出来,这很正常,

网友AW:
一定是死在其中一个环里了,

网友AX:
卡死在中断里了吧

网友AY:
没有模拟,模拟是最好的,

网友AZ:
或者对其他电路没有影响的空支路,

网友BA(2024-10-16):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BB: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BC: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BD: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BE: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BF: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BG: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BH: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BI: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