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端控制

楼主(2022-12-03):
请教,光耦(U1)的管脚2连接外面的微处理器输出管脚(MCU_OUT1),通过MCU_OUT1信号电平高、低实现光耦发光二极管灭、亮控制。由于发光二极管只有电流通过时才会亮,那么这个光耦管脚2是否需要上拉处理?即图中的R2是否需要?主要是想微处理器管脚(MCU_OUT1)如果处于高阻态时,为防止光耦误触发,想把光耦的管脚2拉高。但理论上讲,即使管脚2不拉高,应该也没有问题? 因为MCU_OUT1在高阻态时,光耦管脚2相当于悬空,没有电流通过光耦发光二极管,因此光耦也不会发生误动作。
请教,电阻R2是不是可以删掉???

删。

网友A:
一般可以删掉的

网友B:
必须删掉。

电路板这么一点点空间,如果没有R2,干扰能让光耦误动作的话,单片机早就干扰打的死翘翘了。

网友C:
这个图是反绘实物图,还是设计图?实际当中没有见过这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反绘实物图,还是设计图?实际当中没有见过这种设计。

原理图设计,用的AD画图软件

网友D:
R2的原意是单片机端口的上拉电阻。

网友E:
一般可以去掉,需要关注一下上电或掉电时的状态,我一般还是习惯在外部上拉或者下来来保证上电时的状态。

网友F:
实际中,是可以删除掉上拉的,但是单片机的输出口需要设置成推挽模式,在工业控制电路中常是这种设计方式。

网友G:
最好不要删掉,有些光耦输入很敏感,很小的电流就可以导致输出部分导通,mcu的gpio漏电流稍大就会有误动作。

网友H:
实际测试一下最好,看具体单片机情况

网友I:
楼主的光耦是控制信号的输入电路,MCU在远处(该端口也需要防静电保护),所以光耦必须有保护措施,防止接线或插拔等操作时静电击穿光电管(没记错的话,其反向耐压只有6V左右),楼主图中的电阻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并非是上拉的功能)。下面的图是松下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路,可以参考(看场合,不一定要那么复杂)

下面的图是三线制传感器的输出防反接保护

网友J(2023-04-25):
一般都是再用一个三极管结合使用,不会光耦输出直接接到MCU I/O 口,防止灌电流和干扰

网友K:
加上拉是为了给IO一个确切得电平信号,如果是一个量产得产品,最好加上,你不知道会收到什么干扰,影响了IO口状态。

网友L:
IO控制光耦前端,一般是设计成高电平有效,串联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加下拉电阻。

网友M:
R2并无必要,如果是为了应对长线强电磁环境,那也应该在光耦LED端反相并联一个二极管。绝大多数场合无需考虑对光耦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