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ISP程序到芯片

楼主(2022-12-03):
我的芯片MA805-24,我用ICP下载ISP程序到芯片,我用USB转232工具,用ISP V2.80。下载找不到目标芯片为什么?

网友A:
HWBS 勾选了吗?

网友B:
插入引導碼會自動設置HWBS

网友C:
請確認使用COM Port ISP V2.80版本的串口有設置到USB轉232的串口,

网友D:
目標板需要有自己的電源,下載前記得目標板先上點再點擊下載。

网友E:
看一下供电引脚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没有共地呢

网友F:
目标板是不是需要单独进行供电呢  或者单电源功率不够啊

网友G:
这个需要有合适的上电时序吗 比如断电上电之类的

网友H:
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支持usb2.0呢  手册上有说法吗啊

网友I:
请问一下插入引导码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J:
这个工具需要额外的供电吗  或者重启电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