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

楼主(2022-12-03):
怎么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个数字显示的周期性矩形脉冲信号参数测量仪
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测量范围为50.0~999ns,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第四小问的实现,用STM32怎么实现测量精度。

网友A:
DMA + buffer足够大

网友B:
先经过模拟电路 双限比较器(窗口比较器)然后在用单片机去采集时间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需要模拟电路处理,纯数字是没有办法测的。

网友D:
IO的捕获功能不能满足吗

网友E:
做两个比较器,低压门限和高压门限,两上升沿的时间差就是

网友F:
捕获,或者中断。

网友G:
  用超高速的ADC。。。。

网友H:
要看你脉冲的具体情况啦

网友I:
脉冲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J:
太快的话 很难测量的

网友K:
跟脉冲上升的陡不陡也有关系

网友D:
太快的话  用fpga了 要

网友L:
这个不好说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L:
楼主需要详细说说情况

网友M:
用ad好像可以 但是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N:
这个最主要看信号有多么的陡

网友I:
频率是多少?

网友O:
速度不能太快是多少?没参考值吗?

网友P:
太快的话 很难测量

网友Q:
要模拟电路处理

网友R(2024-05-21):
这也取决于脉冲上升的陡峭程度

网友S(2024-06-21):
我的捕捉功能能不能满足

网友T(2024-10-16):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U: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V: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W: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X: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Y: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Z: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AA: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AB: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AC: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