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 Writer U2不是官方的吧

楼主(2022-12-03):
ISP Writer U2不是官方的吧

楼主:
所有适用这个编程器的芯片(我手头板子是MPC82G516A)使用ISP功能时,编程器ISP接口3根线中的SDA线(另两个是VCC和GND)都是连接接到目标芯片的P3.1吗?  手头的目标板P3.1是接到max232芯片并且没有另外的引出插针,这让我有点纳闷了。

网友A:
使用编程器ISP接口3根线中的SDA线(另两个是VCC和GND)连接接到目标芯片(MPC82G516),
目標板(MPC82G516)需要有電源以及目標板先有一個上電動作後,才進入ISP編程步驟。
進入ISP編程步驟後,目标板P3.1是接到max232芯片不影響ISP編程。

楼主:
在目标板上找到了另外一个两脚的插针,分别连接到OCD_SCL和OCD_SDA,原来它是设计为使用ICP功能的。但是我下载的“MEGAWIN U2 /ISP 小尤鱼编程器软件(V6.40)”界面上ICP选择项总是灰色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U2英文版软件才有ICP选项,中文版的ICP选项时灰色的,用不了。建议你下载英文版。

网友C:
http://www.megawin.com.tw/D_Download.asp
这里下载的可以

网友D:
不用关心是不是官方的 能用就行啊

网友E:
正版的u2是不是就是只有英文版本的呢

网友F:
ISP(U2)_Programmer.exe支持89、82、87、84、86、20系列单片机,可读取信息更新目标芯片。

网友G:
ISP是“In-System Programming”的缩写。可使用户通过软件来更新用户程序,而不必从产品中取下芯片来。

网友H:
因为可以将用户程序存储到烧录器里的非易失性**体里,所以这烧录器可以进行脱机烧录(不用连接到电脑),非常适用与没有电脑的地方。

网友I:
为了能使用ISP功能,用户应当在“Megawin 8051 Writer”或“Megawin 8051 Writer U1”里使用“插入ISP代码”来配置目标MCU,并且设置ISP空间为1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