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 L0 的EEPROM 的读写函数为什么写不进去啊?

楼主(2022-12-03):
#define EEPROM_BASE_ADDR        0x08000000
#define EEPROM_BYTE_SIZE        0x0800  //¶¨ÒåEEPROMµÄÆðʼλÖúʹóС
#define PEKEY1        0x89ABCDEF                //FLASH_PEKEYR
#define PEKEY2        0x02030405                //FLASH_PEKEYR ½âËøÃüÁî
#define EN_INT              __enable_irq();         //ϵͳ¿ª¾ÖÖжÏ
#define DIS_INT             __disable_irq();        //ϵͳ¹Ø±ÕÈ«¾Ö

void EEPROM_ReadBytes(unsigned int Addr,char *Buffer, short Length)//°´ÕÕ×Ö½Ú¶Á³öEEPROMµÄÊý¾Ý
{
        char *wAddr;
        wAddr=(char *)(EEPROM_BASE_ADDR+Addr);
        while(Length--)
        {
                 *Buffer++=*wAddr++;
        }
}

void EEPROM_WriteBytes(unsigned int Addr,char *Buffer,short Length)//°´ÕÕ×Ö½ÚÊý¾Ýдµ½EEPROM
{
        char *wAddr;
        wAddr=(char *)(EEPROM_BASE_ADDR+Addr);
        DIS_INT
        FLASH->PEKEYR=PEKEY1;                    //unlock
        FLASH->PEKEYR=PEKEY2;
        while(Length--)
        {
                *wAddr++=*Buffer++;
                while(FLASH->SR&FLASH_SR_BSY);
        }
        FLASH->PECR|=FLASH_PECR_PELOCK;
        EN_INT
}
为什么写不进去啊?

网友A:
EEPROM的基地址好像不对,你查下datasheet看看吧

网友B:
/*------------------------------------------------------------
Func: EEPROM  Read
Note:
-------------------------------------------------------------*/
void EEPROM_Read(uint16_t Addr,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gth)
{
    uint8_t *wAddr;
                HAL_FLASHEx_DATAEEPROM_Unlock();
    wAddr=(uint8_t *)(DATA_EEPROM_BASE+Addr);
    while(Length--){
        *Buffer++=*wAddr++;
                HAL_FLASHEx_DATAEEPROM_Lock();
    }
}

/*------------------------------------------------------------
Func: EEPROM Write
Note:
-------------------------------------------------------------*/
void EEPROM_Write(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
    uint16_t t;
    HAL_FLASHEx_DATAEEPROM_Unlock();
    for(t = 0;t < NumToWrite;t++)
    {
        HAL_FLASHEx_DATAEEPROM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DATA_BYTE,DATA_EEPROM_BASE + WriteAddr + t,*(pBuffer + t));
    }
    HAL_FLASHEx_DATAEEPROM_Unlock();
}

网友C:
EEPROM的基地址不对是吗?

网友D:
所以是什么错误啊 我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

网友E(2024-11-08):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F: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G: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H: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I: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J: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K: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L: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