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I2S同步问题-有报酬

楼主(2022-12-03):
#21ic问答# 在stm32f407上实现了IEEE 1588网络精密时钟协议,现在想要将1588时钟同步到I2S 时钟,请高手帮忙,有酬。

网友A(2023-01-08):
同步I2S的时钟是为啥?不是很理解

网友B:
在实现1588时钟协议之后,再初始化I2S?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C:
没这么弄过啊,感觉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D:
这种网络时钟为啥要同步到I2S上呢

网友E:
这个好像是没有参考例程方面吧,你可以尝试咨询一下STFAE试试

网友F:
好尴尬,我连IEEE 1588网络精密时钟协议都没弄过

估计得先获取网络时钟,再初始化I2S时钟才行

网友G:
你看看配置I2S部分呗,看看时钟同步咋操作

网友H:
没玩过这种方式,我觉得你将获取到的时钟数据发给I2S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I:
这个建议还是找ST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咋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