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一款MCU

楼主(2022-12-03):
求一款4到6个PWM输出口,蛋串口,12个I/O口及以上的MCU,求大神。

网友A:
16F1827,4 Input Capture, 2 CCP, 2 ECCP,试试看

网友B:
楼主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PWM是用来输出PWM控制灯的,IO口是用来显示数码管的

网友C:
6路PWM输出的不多,楼主可以试一下79F081A,SOP28,有三路PWM输出,楼主可以用分时的方法驱动6路

网友D:
我有,4路独立的pwm.

楼主:
79f1611 要啥有啥

网友E:
分时不行哦,这是调光用的,必须一致有PWM输出

楼主:
4路少了哦

网友F:
79F1611,79F1615都可以呀

网友G:
在选型手册上找芯片就好了。查看最新版的选型手册,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H:
这个资源要求不高啊,很多满足的芯片。

网友I:
去官网参照选型手册找

网友J(2023-01-02):
6路pwm的芯片确实不多 如果不是同时使用的话 考虑复用吗

网友K:
难就难再pwm的路数比较多  考虑两个芯片协同合作吗

网友L:
应该是没有 最多单片的好像就是4路的了

网友M:
六路pwm的话 应该没有 考虑使用专用的芯片吧

网友N:
中颖应该是没有这种芯片  估计其他厂家有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O:
没有 中颖是没有的  可以考虑一下级联使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