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输出但最大只有2v

楼主(2022-12-03):
用F407 spi (时钟21)  驱动AD5754R 设置单线发送 时序配置无误 试过各个输出范围、有输出但最大只有2v;有大佬用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A:
没有用过。

网友B:
查了一下,官网给了例子。

楼主:
驱动应该没啥问题 但是输出一直不对

网友C: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你用的这个单片机跟他提供的不一样,看看移植上有没有纰漏。

网友D(2024-11-08):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E: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F: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G: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H: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I: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J: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K: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L: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