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emWin多线程时,能不能在不同线程一起玩GUI?

楼主(2022-12-03):
STemWin多线程时,能不能在不同线程一起玩GUI?

楼主:
如果只在一个线程玩GUI,别的线程能不能调用GUI_Delay函数?

网友A:
两个线程都调用GUI_Delay,经常发现重启现象。

网友B:
显示模块,从硬件角度上来说就一个,没法用软件虚拟,只能在一个线程中操作的。

网友C:
还没有玩过这个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A:
程序线程规划好。

网友D:
只控制一个gui的话 应该不可以把 涉及到竞争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资源占用发生了竞争 然后卡死在哪里了啊

网友F:
不同的  软件的和硬件的竞争机制不同

网友G:
应该不可以吧,涉及到竞争问题

网友H:
只能在一个线程中操作吧

网友I:
这应该不太行

网友J:
软件和硬件的竞争机制不一样

网友K:
资源会不会相互竞争啊

网友L:
两个线程都调用GUI_Delay冲突 了?

网友M:
你有多个显示屏可以多个线程进行吧,如果单个显示屏的估计多线程就会有冲突

网友N:
估计会有冲突的

网友H:
把程序线程规划好应该就可以

网友O:
不可以,因为冲突比较严重,当然如果是多个理论上设置OK的话没问题

网友P(2024-05-12):
这样搞有好大意义呢?

网友J:
多个线程不好调度吧

网友Q:
是不是因为资源竞争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网友R(2024-09-21):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S: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T: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U: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V: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W: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X: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Y: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