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合并问题

楼主(2022-12-03):
用到0.91寸的I2C OLED还有 ds18b20温度传感器  muc是stm32f407vet分表调试两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莫名出现问题:
1、OLED程序移到ds18b20上 oled不显示  (好像出现连串口调试都不行)
2、ds18b20移到OLED上 显示数据为零 进过一句一句用板LED验证程序执行到哪里 发现ds18b20 的TH TL都是0 tem是0

网友A:
main函数注释到跟单独某一个程序一样

网友B:
18B20非常讲究时序的

网友C:
是不是延时太短了啊

网友D:
就做过18B20  你的iic用模拟的试试

楼主:
我的就是I2C就是模拟的

网友E:
影响到了延时?

网友F:
不是限时太短了吗

网友G:
用一下模拟的iic

网友H:
18b20时序要求很高

网友I:
是不是两个程序的延时影响了

网友J:
是不是有延时影响了整体时钟

网友K:
试试模拟iic行不行

网友L:
两个程序合一块时序受到影响了吧

网友L:
可能是硬件iic的问题,尝试用一下模拟的行不行

网友M:
理论上都是模块化的程序架构,单独可以合并就不可以了?感觉你这个是不设置出问题了或者引脚复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