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L431 SWD烧录口需要Reset吗?

楼主(2022-12-03):
STML431 SWD烧录口需要Reset吗?

楼主:
怎么有的产品必须要有,否则烧录不了,但是有些产品说不要也可以烧录,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可以不需要啊

网友B:
应该不用的

网友C:
不需要的。

网友D:
我都是用的jtag

网友E:
应该不用复位的啊

网友F:
L431的应该不用

网友G:
据我所知 不需要

网友H:
不需要的,L431的不用

网友I:
应该不用复位

网友J:
啥产品需要Reset啊?

网友K:
这个应该是不需要复位的吧

网友L:
没碰到过需要复位的

网友M:
应该不需要Reset

网友N:
不出问题的不需要,有时候报错了是需要复位的,这个跟硬件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