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时钟选择

楼主(2022-12-03):
看芯片资料“SH79F081A支持三种振荡器类型:晶体谐振器,陶瓷谐振器和内建RC振荡器,通过代码选项选择何种振荡器为系统提供时钟。” 但是找遍了芯片资料都没有找到振荡器类型选择寄存器

网友A:
这款IC没有寄存器来选择振荡器类型

网友B:
只有一个寄存器来设置系统时钟分频值

网友C:
LZ可以打开手册P88,代码选项那里就可以设置振荡器类型了

楼主:
谢谢了,终于明白了,新手哈

网友D(2023-01-02):
这三种振荡器的区别都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有三种不同的振荡器呢

网友E:
晶体谐振器就是指用石英材料做成的石英晶体谐振器,俗称晶振.起产生频率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

网友F:
陶瓷谐振器是特定频率中的振荡到所述电子部件。

网友G:
正弦波振荡器是没有输入信号的,带选频网络的正反馈放大器。若用电阻,电容元件组成选频网络,就称为RC振荡器

网友H:
RC选频网络的选频作用不如LC谐振荡回路,故RC振荡器的波形和稳定度比LC振荡器差。

网友I:
RC振荡器的设计,就是根据所给出的指标要求,选择电路的结构形式,计算和确定电路中各元件的参数,使它们在所要求的频率范围内满足振荡的条件,使电路产生满足指标要求的正弦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