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当数据一多,就开始丢数据怎么弄啊

楼主(2022-12-03):
STM32sdio写sd卡
一开始写的很顺利
当数据一多,就开始丢数据怎么弄啊

网友A:
是不是来不及处理,被冲掉了。

网友B:
我觉得是寻址什么的可能时间上需要的更长了。

楼主:
而且我发现16G的卡,当写到100多兆的时候,无论需要写什么,写进去的全是ff,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注意速度,要求速度不高可以边写入边验证。

楼主:
当sd卡中存储了大约100M的时候,无论我的要求是存储什么数据,全部存为ff。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所谓的ff就是下面空白的部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D:
写进去一个,再读出来试试,写读几次不一样,这几个字节的数据就放弃;

网友E:
假卡,市面上很多这样。

网友F:
你买的假 sd 卡吧

网友G:
写的频率是不是得稍微慢些

网友A:
写的频率更不上了吧

网友H:
你是文件系统还是直接的写?

网友D:
会不会速度太快了啊

网友I: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

网友J:
把缓存做大点试试

网友K:
通过算法进行缓冲试试

网友L:
可以建立一个缓存

网友J:
可以做两个数组轮流发

网友M:
写的频率慢一点啊

网友N:
写的频率跟不上吗?

网友O:
缓冲区开大点试试

网友P:
速度跟不上吧

网友Q:
如果内存卡便宜估计就是假的,有这种扩容的卡实际用不了

网友R:
可以加一步验证操作

网友S:
会不会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T:
是不是买到了扩容卡,实际大小就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