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如何绘制一个炫酷的PCB 3D封装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如何绘制一个炫酷的PCB  3D封装
      相信绘制PCB的老铁们都用过PCB的3D封装,有3D封装和没有3D封装PCB 板观赏性简直天差地别,而且有3D封装还可以看到PCB上面的器件距离其他器件的距离,很多时候没有3D封装,我们无法观察到器件的高度,就会在装配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有的还会出现器件拥挤等现象,而有3D封装就可以看得非常直观,几乎就会避免这些问题。
      对于传统的3D模型我们一般Altium Designed自带的软件来绘制,下面我们以绘制一个电阻来演示。
      首先打开Altium Designed ,演示用的是19.0.4版本。
     点击文件->新的->库->PCB 库

     然后点击工具->IPC Compliant..

     会弹出窗口,点击Next,以绘制一个电阻3D 模型为例,电阻是两个引脚,2Pin的引脚用Chip来绘制,我们找到Chip,点击Next。

     我们绘制一个0805的电阻3D 模型为例,我们找到0805贴片电阻的尺寸,如下图所示。

   a和b就是L1和L2。
根据图表中参数,我们输入相关参数,最大和最小我们都设置为一样即可,输入完参数之后,类型选择电阻,直接点击Finish即可。

     然后软件自动生成0805贴片电阻的PCB库和3D模型,这样确实很方面。

     样式还可以,就是颜色什么的没有方式改。
     以上就是传统的3D模型的创建,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3D模型,软件设计不了,因此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软件Solid Work。
软件的下载和安装在这里就不演示了,大家可以去 软件安装管家 公众号去获取。
比如前几天需要了一个TRP16150元器件,没有他的3D 封装,我们只能自己绘制。
他的实物图如下所示以及数据手册
HYPERLINK "https://www.mornsun-power.com/html/pdf/TRP16150P.html"

首先我们打开Solidwork,点击 文件->新建->零件.

我们以上是基准面绘制,也就是我们的俯视图,点击上是基准面,右键,点击正视于,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在俯视整个零件了。

点击草图,绘制草图。我们看这个数据手册,他的引脚间距为2.54mm,引脚直径为1mm。
我们首先绘制最左下角的引脚,其实就是一个圆圈,但是他的位置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引脚中线间距分别为29.74mm和45.24mm,那么最左下角相对为重心位置不就是(-13.97,-7.77)么。
首先我们设置尺寸的单位为mm,方法如下,点击一下,选择mm!!!

我们来绘制这个圆圈,点击圆->圆

然后我们鼠标上就粘着一个圆了,随便找个位置放下,画一个任意大小的圆,在点击一次鼠标左键,一个任意圆就绘制好了。此时左侧弹出一个窗口,如下图所示,x,y为圆的坐标,下面为圆的半径,我们把刚才计算的数据输入进去,点击对号即可(这里我们设置的单位为mm),如果修改错误点击了对号,直接双击圆圈重新修改即可。

(PS:引脚直径为1mm,这里应该输入是半径0.5mm,我输入错了,如果设置错了,并且已经绘制了部分特征,那么点击我们要修改的草图,然后右键,编辑草图即可,如下图所示)

上面有着多圆,还有间距,这么一个一个画肯定好费劲,因此Solid Work有个功能,叫做线性草图阵列,我们将阵列间距改为2.54,数量为4,在要阵列的实体中点击刚才绘制的圆圈,我们在图上就可以看到有四个2.54mm间距的圆圈了,比如我们这个器件单引脚号为12个,但是有的引脚没有,因此我们阵列12个,然后框选要去掉的圆圈,点击键盘的Del键即可。

对于上半部分的圆该怎么做呢,Solidwork还有个功能叫做镜像实体。
我们先点击线段,点击中心线,以原点为绘制一条水平线,如下图所示,线的长度无所谓,鼠标点一下之后,鼠标上还跟着一条线,取消点击键盘ESC键即可。

点击镜像实体,弹出左边窗口,点击要镜像的实体,鼠标框选选中图中所有圆圈,复制打上对勾,点击镜像轴,点击刚才绘制的中心线,点击对号,然后删除多余的圆圈即可,这样我们引脚的圆圈就绘制好了。

点击退出草图,然后点击特征,选中草图,拉伸凸台
左边弹出窗口,根据数据手册,引脚高度为4.1mm,如图设置参数,点击确定

这样,器件的引脚就绘制好了,然后我们再绘制上边部分。
在和绘制好的圆珠中任选一个,点击上表面,被选中后表面会变成蓝色,然后点击草图,绘制草图,如下图所示

点击新建的草图,选中,右键,正视于。
然后我们在选择一个矩形,选择中心矩形,以坐标轴为原点,画一个矩形,根据手册输入器件上半部分的尺寸,然后退出草图,特征拉伸提供的高度10.2mm,把合并结果对勾去掉,不然不好分别上色,然后点击对勾。

这就是模块的基础样子,我们在器件的上表面,点击绘制文字,这样会自动创建一个草图,点击文字输入要绘制的字,设置大小,设置位子大小要点击当前字体,把使用当前字体对勾取消掉,拖动文字前面的小点就可以改变文字位置。

绘制完文字后,点击退出草图,然后点击特征,选中刚才绘制文字的草图,点击包覆。

包覆类型点击第三个,包覆方法点击第一个,选择上表面,点击对号。

最后一步,上色。
点击右侧球形外观颜色,点击油漆,选择黑色,然后拖动到这个模块,点击实体,这样这个模块绘制和上色就完成了,Ctrl+s保存,保存格式为AP214(PS:AP213保存没有颜色)

这样就绘制完成了。
我们打开PCB库文件,在对应的封装放置该模型。

点击放置3D模型,然后键盘点击空格

点击Generic ,选择Embed ,选择路径,放置好久完成了

这样看是不是逼真多了。

网友A(点评):
详细的Altium Designed软件的器件3D封装绘制教程,流程详细,步骤清晰。良好的3D封装可以让画板更合理,但是相对工作量可就更大了。要不咱也试试国产软件?

网友B(2022-12-10):
说的很详细,其实也可以通过原厂要。现在基本上都会有3D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详细,其实也可以通过原厂要。现在基本上都会有3D模型的。

都在某宝买,联系不到厂家,有什么别的方式么

网友B:
一。有一些网站上会有一些现成的模型,二。一些大厂都会有模型的,比如说TE  伍尔特,molex  三,网上也会有一些现成的资料。最后我想说,如果为了好看我觉得3D需要都弄上,如果为了实际应用,小的器件(如贴片的电阻电容)就不用弄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