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新程序烧录无法完成

楼主(2022-12-03):
烧录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设置过密码之类的东西,都是默认设置.
然后在重新烧录芯片时, 会有:
必须使用原来的程序擦除掉芯片里的数据, 然后再调入新目标程序进行烧录方可.如果直接用新程序烧录, 则无法完成

网友A:
要是你如果我设置密码呢

楼主:
那样烧录后默认生成的密码是否与目标代码相关啊

网友B:
看芯片手册,有可能是芯片自动加密的原因

网友C:
8个0 一般的是这样吧

网友D:
楼主,使用的什么工具在烧写?
一般来讲,是应该先叉除,才能写.加密后要整片叉除才能解锁,只有解锁后才能做后面的动作.

网友E:
你先擦除,然后再往里面写

网友F:
写入前先擦除一下

网友G(2023-01-02):
在程序里边可以写入代码对程序进行加密吗

网友H:
在我们的软件下载配置中,有没有勾选自动加密的选项呢

网友I:
仔细查看一下代码 看看flash操作后边有没有小尾巴

网友J:
不擦除是写不进去的 问题是为什么会自动加密呢

网友K:
在不擦除程序的前提下 可以使用什么工具进行解密呢

网友L:
芯片如果可以自动加密的话   必然有对应的解密的程序

网友M:
有可能是芯片自动加密的原因

网友F(2023-02-08):
先擦除,然后再往里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