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是否使用DMA传输,串口驱动的选择

楼主(2022-12-03):
今天在调试SAMD芯片串口,最开始采用异步传输模式,通信正常。想用DMA传输方式增强实时性,这时配置驱动时,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驱动程序执行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A:
比如说选择串口异步驱动,DMA传输完成后,在回调函数里面需要先关了中断,否则会一直进回调里面执行?

网友B:
不会,如果用DMA去推UART的发送,那UART的发送中断是不需要的

网友C:
DMA也只需设成单次就好

网友D:
注意下大小端和字节对齐。

网友D:
如果是接收,开UART的RX  IDLE中断,接收空闲时结束DMA并重新配置以备下次接收。

网友B:
可以用DMA,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E:
DMA配置成单次模式就好了啊

网友F(2023-01-05):
dma传输的效果一般的。

网友G:
都哪些芯片支持dma呢?

网友H:
如果使用dma,还可以使用串口中断的吗?

网友I:
如何确定dma要传输到的地址?

网友J:
dma可以循环存储的吗?

网友K:
串口不好用的吗?

网友L:
感觉还是使用串口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