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两种变量指向同一存储位置

楼主(2022-12-03):
在C中要定义一个整形变量和两个字符变量,要使两种变量指向同一存储位置如何识现

楼主:
比如: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L;     //期望此字节指向temp的低8位
unsigned char tempH;    //期望些字节指向temp的高8位

请如在C中如何实现此种定义

网友A:
最简单的是“联合”

网友B:
用指针强制转换也可以

网友C:
你可能会被绕晕头的

楼主:
那个指针强制转换是指引用时还是预定时使用

网友B:
建议用联合体Union。
有现成的类型为什么不用?
typedef union UINT_UCHAR
{
   uint i;
   uchar c[2];
}UINT_UCHAR;

网友D:
用引用试试吧.

网友E:
可以使用指针的强制转换吧

网友F:
强制类型转换一下试试

网友G(2023-01-02):
在单片机c语言里边支持联合体的操作吗

网友H:
如果使用指针对地址进行指定  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误操作

网友J:
如果不实现地址的固定化的话 就得使这两个变量合并为同一个变量的高低位

网友K:
联合体的语法是什么呢  会不会因为地址的原因造成不好的后果呢

网友L:
如果使用联合体咱们定义哪个是高八位哪个是低八位呢

网友M:
指针变量赋值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N:
指针变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O:
先分配一个数组,然后把地址给指针变量。

网友P:
这个使用指针赋值的方式。

网友Q:
这个指针直接使用就行了。

网友R:
需要时固定的存储地址的吗?

网友S:
这不就是c语言里边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