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PCB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22-12-03):
有谁知道官方自带的PCB文件怎么打开,我想从里面导出封装库,可是怎么也打不开?

网友A:
我的也打不开,是用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B:
你有这个板子的各个部分的资料吗? 比如显示屏等的器件资料??

网友C:
装个AD14试试

网友D:
软件版本太低了吧

楼主:
我们公司买的AD13 ,打不开

网友E:
AD转换过来就行

楼主:
lz要做什么产品的这是??

网友F:
如果是高版本的话就先用高版本的打开,然后另存为一个低版本的文件,再用低版本的进行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G:
还从来没有用过官方的阿  都是自己做

网友H:
应该是版本不匹配啦

网友I:
用最高版本的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J:
可以问问官方他们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K:
是否可以直接下载封装库呢

网友L:
没试过,一般都是用AD吧

网友M:
是不是用的别的种类的软件啊

网友N:
楼主,你把你的文件发一下呗,应该也不大,大家给你一起搞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打不开,是用的什么版本的?

你用的啥软件?

网友O:
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P(2024-10-16):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