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CDC与I2C有冲突

楼主(2022-12-03):
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用USBCDC传输数据。数据通过I2C方式读取到。但是调试发现USBCDC与I2C有冲突。程序单独调试I2C一切正常、单独调试USBCDC也没有问题。将两个融合到一起就会导致I2C通信失败,但是USBCDC却没问题。

网友A:
STM32在USBCDC的中断处理中加入了while判断条件

楼主:
因此想在I2C通信的时候直接关闭USB中断,但是在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网友B:
参照STM32F1的Cube库函数中的stm32f1xx_ll_usb.c文件中的函数HAL_StatusTypeDef USB_DevInit()

网友C:
/* Enable USB Interrupt */
  HAL_NVIC_EnableIRQ(USB_LP_CAN1_RX0_IRQn);
这是例成例的,

网友D:
如果禁止的话,则是:
HAL_NVIC_DisableIRQ(IRQn_Type IRQn)

楼主:
哦,后来调试没有关USB中断,但是把I2C通信时间压缩了,现在测试稳定了。你的方案用了STM32Cube了,我这个没用到。下次用到STM32Cube就能采用你的方法了

网友E:
这种程序真的是演示性质的  明知道有这种潜在的bug也给放过去了

网友F:
其实也不算BUG,Dome程序能快速上手。但是确实要深入理解之后,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楼主:
由于I2C开了中断,所以要把优先级调到最高。之前没调优先级,所以会和USB抢中断。

网友G:
没用过USB接口。

网友H:
对,I2C时序打乱后,就要重新通信了

楼主:
对,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I:
老问题了  st的iic 不从iic去解决问题 想着关usb中断也是极品奇葩想法  有人已经深入测试了这个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法  iic感觉各家模块非常混乱 结果大家都喜欢用模拟的 远不如spi模块统一

网友J:
IIC模拟的反倒比较方便

网友K: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就用顺序传输  传输完成一个再试试另外一个

网友L:
肯定是时序上互相干扰了

网友M:
分时进行处理 避免被打断

网友N:
肯定是冲突了  自己做一个时序处理一下

网友O: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P:
时序上互相干扰了

网友Q:
模拟的iic会更方便

网友R:
传输完成一个再试试另外一个

网友S:
I2C的中断优先级调高试试

网友T:
可以使用其他的iic线接口。

网友U:
这个冲突需要端口IO。

网友V:
usb的线对信号有影响的。

网友W:
IIC是硬件的吗?是不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X:
你说的是程序有影响的吗

网友Y:
你设置的USBCDC与I2C中断了吗?

网友Z:
之前使用stm32f103c8t6的时候,usb会影响信号的读取。

网友R:
HAL_NVIC_EnableIRQ(USB_LP_CAN1_RX0_IRQn);
应该可以

网友AA:
iic时序打乱以后就要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