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外部存储通过I2C连接

楼主(2022-12-03):
主程序中包含代码的读写程序及其他运行程序,我的问题是C代码如何被读到单片机那里运行的

网友A:
这个要看硬件是否支持了

网友B:
是的,可以通过API将程序写到FLASH

网友C:
或者处理器支持到RAM取指令

网友D:
貌似51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是分家的

网友E:
嗯, 没有公用地址空间

网友F:
这和harmony没关系吧, 编译器的原因.

网友G:
通过API写到FLASH

网友H(2023-01-03):
楼主的意思是想要江一部分代码放到存储芯片中进行调用?

网友I:
不知道51单片机支持不支持iic通讯方式啊

网友J:
现在我们用的51单片机的额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也是分开的

网友K:
主芯片中只存储调用的代码?这样运行起来会不会很慢呢

网友L:
硬件上肯定是支持的 但是会不会影响执行效率呢

网友M:
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  而且非常的麻烦

网友N:
外部存储芯片是什么?EEPROM?

网友O:
这个读取不到其他的数据的吧。

网友P:
硬件支持iic的吗

网友Q:
要看硬件是否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