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R7时钟问题

楼主(2022-12-03):
用到RTC的,所以我试图把PC14和PC15端口配置锁了,结果杯具,重启后CPU的RCC不工作了,把两个端口锁去掉,CPU不能恢复,相同代码下在其它板子上,没问题。

网友A:
调试看看,是什么冲突

网友B:
使用的中断吗?

网友C:
初步判断CPU已坏

楼主:
在用RTC时,3V电池接VBAT,一系统一直上电时,RTC准的,但是系统掉电,电池正常供电中,发现RTC不走了。系统再上电正常走。请问大虾们,怎么样才让系统掉电RTC正常工作?

网友D:
改软件也能把CPU搞死?

楼主:
因为相同软件,下载到没捣腾过的CPU工作正常的

楼主:
为了让系统掉电RTC正常工作,于是用CubeMx乱捣腾如果的部分,生成新代码下载给CPU,发现和问题1一样的杯具,初步判断CPU坏了。

网友C:
从你的描述来看,怀疑你做了不可恰当的电源配置,然后芯片跑不起来了。

网友E:
用STLINK utility软件多试试连接几次,将芯片擦除后再用。连接时多复位几下。

楼主:
关于RTC掉电不走的问题,找到了,问题在CUBE生成的代码,每次上电都要设置时钟,我只把设置时钟的代码屏蔽了

楼主:
但还有一个HAL_RTC_Init没有屏蔽

网友F:
所以每次上电,都会调用HAL_RTC_Init,而HAL_RTC_Init会停RTC时钟,并重新一系列操作RTC寄存器,所以造成系统掉电后不走的假象。

楼主:
CPU没有挂,是锁PC14/PC5导致LSE时钟出问题,上电时HAL_RCC_OscConfig函数在重新配置LSE时总是不成功,导致程序无法往下运行,系统掉电后,LSE部分电池还在供电,所以LSE一直错误,所以造成CPU挂了的假象。把电池电源去掉后,重新初始化LSE就OK了

网友G:
难怪!
一般来讲只是软件配置不会导致芯片损坏的

网友H:
CubeMx帮我们配置了很多,如果自行删除自己不清楚的东西,就麻烦。

网友I:
如果锁定相应的io口呢 需要配置哪个寄存器啊

网友J: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重新配置LSE时总是不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