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0速度抖动

楼主(2022-12-03):
电机在0速度的时候速度闭环的时候怎么去掉0速度抖动呢?

楼主:
M/T法测速都很难做到0速度不抖动, PI控制Id,Iq, PI速度环;

楼主:
编码器是1024 4倍频4096 线; 现在抖动大概±15rpm。 是否可以消除到0抖动,或者减少到1/10也行啊;

硬件不能改了基本,电机也固定。

网友A:
0速度 直接关闭输出 可以吗?

网友B:
或者 你做一个死区吧!

网友C:
一般的PID 都会有设置一个 允许的死区空间的!

网友D:
LZ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系统性能优异,速度可以从0开始。

楼主:
这个是指电机在停止状态维持锁位出现的抖动?

楼主:
一个小车, 速度闭环,坡上要保持,不能锁住就溜走了

网友E:
速度越慢,PID调整的节奏也应该越慢才对。

网友F:
在速度零的附近应该有个保护区,此时不做调整可能更好

网友G:
过0抖动应该是正常现象,如果一定要去掉这个抖动,在速度接近0的区间,需要重新确定PID参数

网友H:
即使用和之前的PID完全不相干的一组PID控制参数

网友I:
在0速度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做到不抖动

网友J:
慢速和0速度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慢速可以不抖动 0速很难不抖动

网友K:
当伺服电机在零速时发生抖动,应该是增益设高了,可减小增益值

网友L:
0速度不抖动很难的吧

网友M:
PID增益调节过大的时候,容易引起电机抖动,特别是加上D后,尤其严重,所以尽量加大P,减少I,最好不要加D。

网友N:
编码器接线接错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抖动。

网友O:
负载惯量过大,更换更大的电机和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