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转换偶尔出现结果为0

楼主(2022-12-03):
用SH88F516做AD转换,不通信的时候没问题,只要进行通信,AD转换就会偶尔出现结果为0

网友A:
示波器观察实际多少?

楼主:
示波器观察实际为5V

网友B:
88f516 的vref采用的是VDD, 通讯的时候有干扰就会干扰到ADC

网友C:
建议在ADC输入channel加一个小电容。滤波一下。

楼主:
哦?做了个测试,单片机只发送或者接收一个固定字节0x01,也会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D:
什么通信?UART?

楼主:
对,用的是EUART1,串口中断优先级比ADC中断高。

网友E:
不太可能吧,只要AD转换程序和通讯程序通讯程序只发0X01

网友F:
在ADC终端里把ADON位置0

楼主:
把把GO/DONE位和EADC置0了不行?

网友G:
显然,你试试

楼主:
Q值是衡量电感器件的主要参数。

网友H:
可以用软件滤波去掉,偶尔出现读取为零,可能是由于读写太快导致的,建议加入延时,或者转换完成判断。

网友I:
看来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J:
电源带栽能力不行,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K(2023-01-03):
这种通讯线路如果走线不好的话 会不会对ad采集产生干扰呢

网友L:
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零只有一个到两个数据的话 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滤波

网友M:
可以考虑将ad的供电电压通芯片的供电电压分开使用

网友N:
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源出现了波动 因为功率不够等原因

网友O:
这个都是小问题  软件滤波就行 关键是会不会导致正常的电压小范围的不稳定 这样就无法保证数据的正确了

网友P:
如果确定正常的采样电压没有波动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软件将这个零给滤除掉

网友Q:
你所谓的通信是什么通信?从现象来看多半是程序逻辑干扰了ADC的工作。

网友R:
降低一些转换的速度。

网友S:
这个是干扰的原因吧。

网友T:
转换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U(2024-04-03):
检查通信协议和AD转换的时序是否冲突

网友V:
中断冲突

网友W:
电源或接地问题

网友X:
可能是硬件故障,比如AD转换器或相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Y:
如果这条沟通线路不好,会不会干扰广告收集

网友Z:
干扰问题导致的

网友AA:
如果这个突然的零只有一个或两个数据,它可以被软件过滤

网友AB:
什么通信呢?是不是软件逻辑之间有问题。

网友AC:
看样子应该是两个逻辑处理之间产生了影响

网友AD:
考虑电源是否由于电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波动

网友AE:
If this line of communication is not good,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advertising collection

网友AF:
做个软件滤波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G:
只要做一个软件过滤来处理它

网友AH:
有干扰吗?

网友AI:
时间撞车了吧

网友AH(2024-05-24):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啊

网友AJ:
建议在 ADC 输入通道中增加一个小的电容器来过滤它。

网友AK:
这是一个小问题,软件在线过滤,关键是不会导致小范围的正常电压不稳定,所以不能保证正确的数据

网友AL:
检查通信协议的计时是否与广告转换冲突

网友AM:
进行通信是什么意思?

网友AN:
会存在偶发性检测故障,做个滤波

网友AO:
什么通信?通信怎么会影响AD转换。

网友X: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P:
AD转换的过程包括采样、保持、量化和编码四个阶段。如果采样电路或量化电路存在问题,例如采样率过低或量化精度不足,可能会导致某些信号无法被正确采样或量化,从而出现转换结果为0的情况。

网友AQ:
电源插板能力不好,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AR(2024-06-27):
用算法把这个滤除就行了

网友AI:
有时候会有失败的,做一下滤波

网友AS:
可能是干扰吧

网友AT:
是有问题吧

网友AU(2024-08-22):
如果这个突然出现的零点只有一两条数据,可以用软件过滤掉,

网友AV:
考虑电源是否因缺电或其他原因而波动,

网友AF:
应该是应用逻辑影响了AD的数据处理,检查一下代码逻辑。

网友AW:
什么交流?软件逻辑之间有问题吗?

网友AX:
看一下是不是进程之间相互干扰了

网友X:
通信干扰

网友AP:
程序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或时序问题,导致在通信过程中AD转换的初始化或执行过程被错误地中断或修改。

网友AY:
确保单片机的电源供应稳定可靠,可以考虑使用稳压电源或增加滤波电容等措施来减少电源波动。

网友Z:
如果AD转换和通信操作共享了某些硬件资源(如中断、定时器等),那么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占用这些资源,导致AD转换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Z:
那不太可能。只要ad转换器和通信器只发送0x01,

网友BA(2024-09-23):
只要用软件过滤来处理它,

网友BB:
通信干扰?

网友U:
通信过程中,如果单片机的电源供应发生波动,可能会影响到AD转换器的参考电压或供电电压,从而导致转换结果不准确。

网友V:
软件或固件问题

网友W:
检查AD转换器的外围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包括参考电压、信号输入等,连接不良或错误可能导致转换结果不准确。

网友BC:
可能是ADC模块本身问题

网友X:
优化通信协议和时序查,减少通信过程中的信号冲突和干扰。

网友Z:
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并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以减少电源波动对AD转换器的影响。

网友AP:
检查和更新软件/固件

网友BD: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Y:
更换或修复ADC模块

网友BE:
建议在ADC输入通道上增加一个小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BF:
电源板能力差,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BG:
什么交流?传播如何影响广告转化?

网友BH:
这是个小问题。在线软件滤波的关键是在正常电压的小范围内不会造成不稳定,所以无法保证数据正确。

网友BI:
供电能力不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V:
在进行通信时,可能会引入外部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可能影响AD转换的精度和稳定性,从而导致转换结果偶尔为0。

网友U:
电源波动导致的

网友BJ(2024-10-29):
检查通信协议的时序是否与ad转换冲突,

网友BK:
只要用软件过滤处理一下,

网友BL:
用逻辑分析仪检查AD转换器的输入信号、参考电压以及通信线路上的信号波形是否存在异常

网友BM:
联系技术支持吧实在找不到原因

网友BN:
建议在ADC输入通道上增加一个小电容。过滤它。,

网友AY:
可能是在进行通信时电磁干扰导致

网友BC:
AD转换的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Z:
可能是电源波动或不稳定

网友AP:
AD转换相关的软件配置或程序可能存在错误,导致在通信过程中AD转换结果异常。

网友BO:
有时会有失败,做一些过滤

网友BP:
肯定是AD转换的问题

网友AR(2024-11-30):
用软件滤掉就行了

网友BQ:
会有零星的检测失败,做一个过滤

网友Q:
软件上做一下滤波处理

网友Z:
外部干扰信号导致的吗

网友AP:
电源的不稳定或波动

网友BD:
软件中的读写操作可能过快,导致AD转换模块未能及时完成转换就被读取,从而产生错误的结果。

网友BD:
通信协议的时序可能与AD转换的时序产生冲突

网友AY:
检查AD转换模块的硬件连接是否可靠,包括引脚连接、参考电压设置等。

网友BR:
供电加电容试试

网友AQ(2025-01-01):
如果这个突然的零只有一两个数据,可以通过软件过滤掉

网友BL:
在进行通信时,可能会引入外部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可能影响AD转换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BM:
检查通信线路和周围环境有没有强烈的电磁干扰源。

网友BS:
电源波动?

网友BT:
估计是读写时序冲突

网友BU:
AD转换相关的软件配置或程序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BV:
用软件过滤试试

网友AE:
供电不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Y:
建议在ADC输入通道上增加一个小电容。过滤它。,,

网友AJ:
如果这条通信线路布线不当,是否会干扰广告采集?

网友BW: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B:
估计是数据处理逻辑出了问题

网友BX:
为了保证单片机供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以考虑采用稳压电源或增加滤波电容等措施来减小功率波动。

网友AD:
可能是通信过程中的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AG:
考虑电源是否因电量不足等原因波动

网友BY:
这个问题应该是与设置有关系

网友BZ:
偶尔为0是不是实际数据就是波动到0了

网友CA:
通讯对检测有影响?

网友CB(2025-02-09):
如果确定正常采样电压不波动,则可以通过软件滤除该零点。

网友AP:
电源的不稳定或波动可能导致AD转换模块无法正常工作,从而产生错误的结果。

网友BD:
通信协议的时序可能与AD转换的时序产生冲突,导致AD转换结果异常。

网友BC:
在进行AD转换时,可能会引入外部干扰信号,这些干扰信号会影响AD转换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Z:
如果软件中的读写操作过快,可能导致AD转换模块未能及时完成转换就被读取,从而产生错误的结果。

网友CC:
建议抓一下波形

网友CD:
AD转换软件配置或程序可能有误,导致运行出现问题。需要检查和修复这些错误。

网友AW:
对软件中的数据进行滤波处理,简单来说就是清理数据中的噪音,让数据更纯净、准确。

网友AG:
有可能是外部干扰信号导致的问题。比如电机设备可能产生干扰。

网友BQ:
有时会出现误检故障,加个滤波器可以避免。

网友BH:
通讯线路走线不好会产生干扰,对AD采集造成影响,建议合理布线,确保信号质量,避免干扰。

网友AF:
可以软件滤波处理一下

网友Y:
电源可能出现问题了,可能是电压不稳或者功率不足,建议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AJ:
检查通信协议和AD转换之间的时序,确保两者不会发生冲突,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D:
如果电源带载能力感觉不太对劲,就用示波器做个测试吧。

网友AZ(2025-03-12):
建议在通道上加上一个小电容来滤除杂音,就像给手机降噪一样,让输入更稳定。

网友BX:
仔细检查引脚,确保无误,示波器查看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CB:
如果AD转换和通讯程序都正确,只发送0x01表示可能硬件连接或指令有误。

网友BN:
检查代码逻辑,确保AD转换时序正确,避免中断或修改。

网友BE(2025-04-12):
分开供电可以减少干扰,提高系统稳定性。

网友AM:
软件做个滤波处理

网友BF:
先看看AD转换和通信协议的具体时序,确定它们是否在同一时间执行

网友CE: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通信时电磁干扰导致的。建议检查通信线路是否有屏蔽,或者在AD转换电路中增加滤波电路来减少干扰。

网友CF(2025-06-29):
有几个原因,ADC 转换偶尔结果为 0 可能原因:输入信号瞬时短路或低于参考地;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跌落;电源纹波干扰 ADC 内核;采样时刻触发异常(如时钟抖动);输入电容漏电导致信号衰减;软件滤波参数设置不当误判最小值;芯片引脚虚焊或 PCB 走线引入噪声。需排查硬件连接、电源质量及软件逻辑。

网友CG(2025-08-27):
AD 转换偶现 0 可能因输入信号过弱 / 接触不良,或参考电压不稳、干扰信号侵入,也可能是转换时序异常、软件未正确初始化。